甲醇机手拉启动问题

楼主(2010-06-08):
甲醇机手拉启动如何操作,直接拉吗?甲醇机的热火头耐用吗,要提前买备件吗?多谢

网友:
当然直接拉,前提是油路畅通和热火头通电。热火头是有寿命的,当然要买备件,当感觉发动机容易死火和不好启动就要更换热火头了。

网友:
是直接啦,但是,要注意拉的姿势啊,不要把绳拉断了!

建议左手用启动电压住发动机,右手抽拉,就好像平时玩瓦铃一样,一下一下抽,抽之前,注意要先向发动机压油啊!或者用手指压住风门吸油吧,缸有油的话,启动会容易点

楼主: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

楼主:
一般情况下,可以拉出多长,1-2寸,还是很长?呵呵,多谢

一般情况下,可以拉出多长,1-2寸,还是很长?呵呵,多谢

网友:
手臂成45度角以下使劲拉就是了

网友:
火頭本來就是消耗品

楼主:
通常拉绳有多长,会不会拉断

通常拉绳有多长,会不会拉断,请教,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甲醇机手拉启动如何操作,直接拉吗?甲醇机的热火头耐用吗,要提前买备件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