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请教,关于电源线的正负极?

楼主(2010-06-08):
我新买了个明纬的电源开关,没有电源线,我找了一个电脑上的电源线,请问我该怎样接线?
蓝黄宗分别是什么?该接到电源的那个接口?谢谢!

网友A:
黄的接地线,蓝的接N,棕的接L~~~

网友:
黄绿线接地,其它两根线NL随便接,注意小心触电!~

网友A:
额对的,其他随意,我忘了是交流了~~~

网友B:
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火接L地接N水接那個符號

网友C:
當然交流電可以直接L.N.怕有意外可接水線到那符號中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