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大齿转时有此高低不平会不会造成异响?

楼主(2010-06-08):
老是感觉机机飞的时候有异响,感觉其它地方都不存在问题,就是看大齿在转动的过程中会有高低起伏的现象,会不会是这个原因,这样1MM的误差对机机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
我的也一样,应该没什么事吧?只要电机齿和大齿咬死,就没什么问题…

楼主:
我也想过换,但有人说很难换到一点偏差都没有的

网友:
我的也是,很不平整~~~

网友:
尽管用,没问题。

网友:
除了原厂的基本看不出来偏以外,以后买的副厂的都有些偏,只要不是半径方向前后偏估计就能用吧。

网友:
1mm蝴蝶摆应该算比较厉害了,足够引起更大的噪声。如果径向没有明显的跳动,齿盘还是能用的,先找准最高点,在装中心法兰的时候垫几层纸在那个方向上。我自己试过,会改善一些,不过齿盘是弹性材料的,低速和高速下会变形,调到完全没有蝴蝶摆是不现实的,也没必要。

网友:
我的也是啊,大小齿盘都有

网友A:
我的大齿没有.因为是用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大齿没有.因为是用原厂的

我的也是原厂的啊,可谁知道原厂也会出这种问题呢?

网友:
LZ放心吧 我的450SPROT   和600ESP 都是原装都是不平整   一样飞

网友:
大小齿盘都有,有的肉眼看不出而已!

网友:
我的小齿不平

网友:
小齿很不平,有没有好的副厂件呀!

网友:
亚拓的也有这种情况,主要还是调整大齿盘中心座上那4个螺丝,调到你将大齿小齿组套到一根闲置主轴上拨转没有轴向圆跳动为止,这样机体震动现象会缓解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