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数控车用多大的步进电机

楼主(2010-06-08):
请教下高手,改数控车用多大的步进电机,是57的还是86的,要几安的?想用57的怕力矩不够呀

网友:
帮顶,楼下的告诉他

网友:
要看你是多大的床,小床57步进2.5A应该行了,查一下该型的步进锁住时的扭矩,印象不小于5N。我也见过几个用手扳床改数控床有的是86,我觉得余量留得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小拖板用57,大拖板用86,我的小床大拖板有点重,主轴通孔有40多。

楼主:
呵呵,我的小车是一个大手扳,主轴外径有70呢,想改成数控,改好后可最大可车120(刀架上最大旋转直径哦)

网友:
上鸡鸡照片才有人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小拖板用57,大拖板用86,我的小床大拖板有点重,主轴通孔有40多。

主轴通孔40多也叫小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小那个大,床小那个也可以大的。

网友:
LS的,很是经典啊.

楼主:
别光顾调侃,说说先辈们的经验吧,57电机2A的够吗

网友C:
去看下咪咪兄的贴就知道了,
他的拖板好象用57的,主轴用130的 。。

我也在做,主轴用86加长,其他用57。。。

楼主:
主轴都用步进呀,我的还是三相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台的床是多大的,用了57的怎样,电流是多大的,
另外配了什么驱动?

网友:
还没开始做呢,今天手扳收到了,
一会在另一贴上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看下咪咪兄的贴就知道了,
他的拖板好象用57的,主轴用130的 。。

我也在做,主轴用86加长,其他用57。。。
主轴不能用86的,最少130,其实三相变频主轴也很好,我用步进电机是看上他的强锁止力矩,这样做主轴分度铣就不需要涡轮蜗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轴不能用86的,最少130,其实三相变频主轴也很好,我用步进电机是看上他的强锁止力矩,这样做主轴分度铣就不需要涡轮蜗杆了。

主轴用130最快转速能到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配上皮带变速,主轴1500转。

楼主:
回复 网友D:

57电机的规格是多大的,电压,电流多大?用得还好吗?慢速和快速移动性能如何?57的锁定力矩还好吧?车钢件一刀可以吃多少?

网友D:
横向拖板是3.15A的电机,驱动器电压是68V,纵向电机参数不详,我用的是2A68V,力量可以把15mm的钢棒顶弯(操作失误时,心痛),锁止力矩更不用担心,估计42电机都绰绰有余,常用吃刀量0.2mm,再大刀子就容易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横向拖板是3.15A的电机,驱动器电压是68V,纵向电机参数不详,我用的是2A68V,力量可以把15mm的钢棒顶弯(操作失误时,心痛),锁止力矩更不用担心,估计42电机都绰绰有余,常用吃刀量0.2mm,再大刀子就容易跳动。

顺便请教下,86做主轴直驱65或者80卡盘,主要车些铜铝塑料什么的,不知道够不够力。另外86加长型和普通型的扭力相差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