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集尘器完工了

楼主(2010-06-08):
年纪大了眼神不好,都用大个的字
之前的制作过程见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4367

网友:
用个小盒子集尘

网友:
不错,能用就好

网友:
效果如何,讲讲

网友:
图片效果不好

网友:
楼主动作够快,才几天就做好了。呵呵

网友:
哈哈,有想法

哈哈,有想法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帮忙PS图片~~~集尘器的使用效果不错,从上面的有机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的碎屑高速旋转后滑落到盒子中,可能盒子太浅了,只要一开机盒子里的碎屑也在旋转       集尘器是几十年前的老产品了,拆开看电机只有650W,不过用起来还是挺爽的。

网友:
第一眼还以为是豆浆机

网友:
能用就好

不过下面的集尘桶太小了,
换大的吧。一般建材市场就有卖的。
楼主既然有25V做加工后盾,用铁桶都不成问题了。

网友:
有试过加那个旋转隔板吗?    不知道效果大不大。

网友:
妙用到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