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級亞拓T-REX250~450 3G V2.1版程式瑕疵通告

楼主(2010-06-08):
各位大陸飛友非常抱歉!
亞拓公司發現新版3G V2.1 T-REX250~450程式有瑕疵(T-REX500~700程式正常)
問題:飛友升級新版3G V2.1版後,如設定使用內建T-REX250~450程式時,在第一次飛行後或重開關控制器主電源,會發生T-REX250~450程式記憶會被清楚回復至T-REX500~70程式之瑕疵,(升級或選定T-REX500~700程式是沒此問題~正常)

改善:請擁有3G V2.1的飛友至亞拓網站更新3G V2.1修正版,請直接下載更新即可
此設計瑕疵造成飛友的困擾,亞拓公司深表歉意!
感謝飛友諒解!

http://www.align.com.tw/alignhtml/CH/3g_update/3g_update.html

网友:
这个好!解决尾舵机跳舵的问题了吗?

网友:
楼主,我只想说“ 吗 了 个 巴 字”,今天辛辛苦苦去拿了3G USB,晚上刚刚升级好,现在就来和我说有BUG,麻烦亚托以后多测试测试。

不为自己,也为别人考虑考虑。

网友:
至少敢于正面承认,态度不错

网友:
250也能3G了?

网友:
勇于认错是好事!

网友A:
我觉得人真的是贱,有亚拓这样的公司造福我们模友有什么不好啊,都说3G这不好那不好,就MIKADO的好,我看也未必见得,我的VBAR4.0 用在500上 锁尾舵机BLS251 在做全螺距前后翻时照样会跟尾巴失控样锁不住尾,各种方法都想尽也解决不了,本地模友都有见证。要都跟细路宝那样的价格 我看大家都玩毛的模型

网友:
这件事情,支持亚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人真的是贱,有亚拓这样的公司造福我们模友有什么不好啊,都说3G这不好那不好,就MIKADO的好,我看也未必见得,我的VBAR4.0 用在500上 锁尾舵机BLS251 在做全螺距前后翻时照样会跟尾巴失控样锁不住尾,各种方法 ...

参数设置有问题吧??螺距补偿设置对了吗?另外是不是手干涉了。还有就是升降对尾巴的补偿,设置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有问题吧??螺距补偿设置对了吗?另外是不是手干涉了。还有就是升降对尾巴的补偿,设置对了吗?

原来不光是亚拓,MIKADO出问题了也是设定问题,手的问题,明白了。

网友:
楼上的,请不要断章取义。是分析问题,不是谁好谁坏。

网友:
问题是经常有人会断章取义骂亚拓,道理也一样,大家都希望有个公开、公平、公正的讨论来找出真正的问题原因,而不是带些个人主观意识和个人成见去互相攻击谩骂,LS你说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绝对不是手干涉,因为只要把油门推到顶前后翻就会出现尾巴甩一圈多,尾巴短时锁不住样,补偿从60多调到90多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是手干涉,因为只要把油门推到顶前后翻就会出现尾巴甩一圈多,尾巴短时锁不住样,补偿从60多调到90多都一样。

哥们,补偿哪里来这么大的数值。我估计你说的60-90是调的感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托的身影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