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甲醇发动机启动过程 新手操作请批评指正 请说明熄火原因

楼主(2010-06-09):
50元甲醇发动机启动过程 新手操作请批评指正 请说明熄火原因

网友:
油路有問題.或者化油器密封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谢谢

网友:
如果是冷启动,启动之后,不要着急拿掉点火器,大概过了半分钟,再拿掉,这样才稳定。

化油器首先拧紧,然后往回退1.5~2圈,然后就在这个范围调节,这款发动机才会稳定转动。这款发动机有点费油。

楼主买的的这个套装我也有,这个排气管的回压有问题,不能使得这款发动机在高速下稳定转动,反而会熄火。出油管一定要与发动机进油口同一水平高度。

网友:
我来大致描述你的过程,同时提出我的看法。
你:
1、调主油针、堵进气口上油、加火电、手拨启动,还算顺利。
2、着车后,你急于那掉火电,急于再调主油针,错!应带着火电着车10秒左右,拿掉火电要听声音变化,再着10秒,你再次调主油针我看不清是调大还是调小,但我分析你是调大了,是错的所以灭了,应该往小的方向调,转速会上升的。
3、你再次启动后,手指不停的摇风门!错!你以为你再开汽车呐,闪一闪油门就会转起来,汽车的化油器里有一个装置叫加速泵,快速闪油门加速泵就会向喉管喷油使混合气加浓!模型哪有这个装置?!所以又灭了,着车后要稳主让它着一会再操作。
4、再次启动,你又开了一点主油针,又带着火电上油!!!大错!!!危险!!!再次启动后我看你又是开大了主油针,导致灭车。
5、你几次启动过程中,上油都不够再多上两三圈。
我看还有两点要排除,一是油路是不是畅通,发动机是新的吗?压缩好吗?

网友:
快速变油门是没问题的。
只是这样的机器,没调好最好别这样。调好也一样。

网友:
要是换个大一点的发动机,就验证了一句话:“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飞上天”
lz的发动机用手一播能转这么多圈,不是缸压有问题吧,我的50元发动机使劲播顶多转2圈,用的是9寸浆,不过感觉挺好发动的

网友:
lz的操作看了都寒啊!太危险了!连那门板都是架在桶和盆上的,天啊!而且有箱比化油器低,启动后你又急着想要看发动机爆发力,很明显化油器有缺油现象,你在次抽油后不是可以启动了可你又重复了前面的动作又一次的让发动机缺油了。把门板钉好,然后把油箱出油口和化油器平行高度,主油针开大点没事,可以慢慢调整,开小了就会缺油贫油伤发动机!要发不动就把火电拿下检查下问题所在,别老上着,电要用完的到时发不动说不定还一时找不到原因呢!

网友:
好险了,带电吸油,

网友:
50元!别人淘汰的吧!那就甭费劲儿了。

网友:
用的素油

网友(2010-12-16):
这样发动小心 啊    固定好啊

网友:
地板正解。我的这个套装很好用的。

网友(2011-03-31):
首先将点火器放上面压油就是错误的  很危险  今天我的手割破了  是螺旋桨 搞得
不是打到了   请楼主注意
其次   我刚买这个发动机的时候把柜子的门给拆了  跟楼主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还是建议固定下吧

楼主(2011-08-19):
现在打死也不玩这个 50元 了,主要玩电固 偶尔 三爷46

网友(2011-09-21):
我觉得楼主不应该在半天手拨打不着的情况下 继续插着点火电,万一你用手转的时候突然启动了,LZ的手不就悲剧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