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急

楼主(2010-06-09):
哪位手上有SJM360球头扣,转点给我啊,一个小配件歇了一台机子,急等修复。

网友A:
找厂家买一个

网友B:
把机子出手给我做配件…

网友C:
以为是内急,进来看看

网友D:
用450的就可以了啊

楼主:
试过
450的扣上去后太紧,拉杆的粗细也不同,这才急着到处找。

网友E:
扩一下,可以用的,紧是稍微紧一点,但还行。

网友F:
用球头刀修正一下

网友G:
据说500或600的球头扣也可以,紧的话就用球头刀刮一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