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用什么练习3D动作最好啊

楼主(2010-06-09):
现在买了50E的板机,用6S飞,但是觉得炸机成本有点高,其实一般平飞可以,就是做3D动作,有时候怕炸。是不是还是需要用KT机练习3D动作啊,想问下大家,现在有没有必要继续做KT机练习啊。现在手上的装备是2205,好赢10A的,2S,做重点也只有200克左右,一点都不抗风。而且,听有些人说KT飞贯了,大飞机手感完全两样的,现在想请教大家,如果用7MM或者更厚的EPP做架大的板机,是不是练习的最好方式,请说下,谢谢

网友:
多飞不同的机型,不同的重量,只会让你手感更丰富,技术更全面。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A:
怎么说呢,轿车开习惯了,冷的做货车司机就是开不了,即使你有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轿车开习惯了,冷的做货车司机就是开不了,即使你有本。

版主所言甚是。飞机KT和大飞机是两回事。不过我有个建议。

我的飞机183g重,有风又如何?还是照样练技术。只要有技术,不怕风的,当然,特别大的风,大飞机也受不了。

KT,轻,物理学中的一句话“惯性和质量有关”,越轻的飞机惯性越小,自然感觉好稳,好慢,好飞。

大飞机,重,惯性大,自然前提是自身反应要快,提前打舵,提前推油门。

现在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你先玩KT,练好几本的反应,再上大飞机。

第二,不玩KT,买那种大的EPP,好像是1400翼展的,就不怕炸了,那种飞机和大飞机相比,感觉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轿车开习惯了,冷的做货车司机就是开不了,即使你有本。

没飞过航模的人,“冷的”叫他飞航模,炸机了,就是飞不了-------------但是多多练习就好了

飞航模只飞航线的人,“冷的”叫他飞3D动作,炸机,就是飞不了-------------但是多多练习也好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一开始当然有点问题,但是多多练习就好了。

LZ油机贵怕炸不敢练,练KT3D自然是很好熟悉舵面的方法。KT练好了“冷的”上油机,当然因为机型不同控制会有点不适应,但是相同动作基本操作是一样的。高空熟悉熟悉,多多练习就好了--------------你懂我意思吗?

“冷的”做货车司机是开不了,但是,多多练习难道还开不了,难道货车会开了,轿车又忘记怎么开了?可能吗?

最后我想问下“冷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我现在拿KT练习基本操作,舵面,什么都飞飞,还想问下,练习横滚之前,该练习哪些动作,侧飞,倒飞,还是只练习吊机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飞过航模的人,“冷的”叫他飞航模,炸机了,就是飞不了-------------但是多多练习就好了

飞航模只飞航线的人,“冷的”叫他飞3D动作,炸机,就是飞不了-------------但是多多练习也好了

...............................
最后我想问下“冷的"是什么意思?

"冷的"就是快速的(2秒之内)给你从正常体温降温到-30°,感觉爽不?
再快速的(2秒之内)给你从-30°升温到正常体温,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拿KT练习基本操作,舵面,什么都飞飞,还想问下,练习横滚之前,该练习哪些动作,侧飞,倒飞,还是只练习吊机啊,谢谢

吊機是入門動作,先練!当然,前提是你動飛航綫!哈哈! 吊機其实和直機的四面悬停类似!學扭力滚,吊機状态不打副翼让飛機自旋!扭力滚没問题了就吊着機打尽左副翼来吊,当然以上两個動作都不能让飛機跑偏!都okay了的話,你吊機方面,可算畢業了!然後你可以練水平横滚!用方向舵修正,让飛機在滚的時侯不掉高度!慢慢練吧,要吊機技術畢業!没飛吊上一百幾十個起落,是不行的!尤其要勤練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所言甚是。飞机KT和大飞机是两回事。不过我有个建议。

我的飞机183g重,有风又如何?还是照样练技术。只要有技术,不怕风的,当然,特别大的风,大飞机也受不了。

KT,轻,物理学中的一句话“惯性和质 ...

惯性大的稳一些好不?中学物理30多分的飘过……

网友:
用模拟器练习最好。好=有效。

网友:
玩3D 痛苦的过程 时不时有点像更年期的症状 每过渡一个更年期 飞行的风格体现出来

楼主:
想做大点的KT,比方说放大到1000MM翼展以上,有什么好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