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10A后想换个新单桨,求助!

楼主(2010-06-09):
买210一个星期了有两块电池天天飞,现在想换个单桨的,除了260这样的小飞机,还有什么大一点的飞机,能在外面飞的,家旁边有个公园,想在哪里显摆显摆呵呵,求大家给个推荐,大一点的4通单桨电直,不要太贵的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260就可以飞室外,别被其弱小的外表迷惑了,微风完全可以室外,但控要切换到高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0就可以飞室外,别被其弱小的外表迷惑了,微风完全可以室外,但控要切换到高手模式

控的高级和低级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B:
楼主呀  210这么快就玩腻了吗??

我是新手也买了210    后悔没有直接上260  哎~~

网友C:
260室外的表现不好,如果想在微风中飞的话,建议上220!但3-4级风也不行!

网友:
260比220的抗风性能要好一些

引用 网友C:
260室外的表现不好,如果想在微风中飞的话,建议上220!但3-4级风也不行!

260用“大舵”可以在3级风里从容飞行。——当然要有一定的操纵水平。
220在3级风时比较‘吃力’,能在2级风里飞行。
一级方程式汽车可以开300公里/小时以上的速度,但是,你没有技术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呀  210这么快就玩腻了吗??
我是新手也买了210    后悔没有直接上260  哎~~

是啊,我也后悔没直接上260

网友:
回复 楼主:

220A就比较适合显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260的充电器

网友:
 楼上配件贵死了!BS你

网友:
大概多少元

网友:

九鹰的218    单桨就很好    qq854520327

网友:
回复 网友E:

260的充电器有卖   几十块钱   QQ85452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