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DS平衡仪

楼主(2010-06-09):
固朗原装机450C 控KDS K-7X ,另外购买了KDS平衡仪。按说明书安装了平衡仪后,按照说明书的步骤调试机子,举起飞机,让飞机向左或右倾斜,十字盘都应该朝相反的方向倾斜,但机子没有反应?空显示H1 11.8 (H1我想应该是所说的 HP1格式) 我没有调控里面的参数(因为买的是整机调试好了)

网友A:
应该是平衡仪功能没有打开,看看接收机的线连接正确没有?或重新对下频

楼主:
平衡仪功能已经打开,在电脑里面调了70的感度,并写入。打开对频对好了

网友A:
你qq多少,我发我的遥控设置给你。

网友B:
混控没有关闭。

楼主:
我的QQ是305165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