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BEC坏掉了

楼主(2010-06-09):
朋友的一个好盈40A电调BEC没有输出了,用外接BEC可以工作,怀疑是稳压管坏掉了,但是打开里面IC上面的字都擦掉了,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IC,多少钱一个?谢谢~

网友A:
我也有个40A的,BEC正常,MOS管全部都拆了的,要了便宜出你,你把上下部分一换就OK!~ QQ40560335

网友:
楼上的还有这种宝贝,怎么不修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40A的,BEC正常,MOS管全部都拆了的,要了便宜出你,你把上下部分一换就OK!~ QQ40560335

如果MOS管的板子没坏把这个光板卖我吧

网友:
都这样了还要不,弄跟飞线其实还能用!!~~~

网友:
说个价钱,合适就卖我吧,太贵了那就算了,我有新的白金40A的,买这个只是自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