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最大限度的避免射桨

楼主(2010-06-09):
大家都知道射桨很危险,木桨稍有破损都会增加射桨的几率,玻纤桨和碳桨能好点,但是旋翼头处要是上的不好也会射桨,希望懂得模友谈一谈自己防止射桨的好方法,让大家都学习下,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不飞  摆着看 就绝对不会射 了   要飞就有几率射 勤加检查就了是  真飞机也有掉下来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不错,所以我问的是最大几率的避免啊,呵呵

网友:
多检查,科最大几率避免。

网友:
玻纤将碳纤浆,木浆最容易射奖了顺着木纹开裂,金属旋翼头也可以不错

网友:
射了再说,新手如果担心这担心那,就什么都飞不成了~~~
我木桨破皮双桨都飞,找的场地空间大无人就行,射就让他射,不过我还没射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凡是小心好啊

网友:
我用木浆飞,也是害怕射浆,所以就找的空间大无人的场地飞,会射就让他射,不过我还没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飞  摆着看 就绝对不会射 了   要飞就有几率射 勤加检查就了是  真飞机也有掉下来的时候

严重赞同

网友:
啊?都会射桨啊,那好危险哦!

网友:
我的“比翼齐飞”图,双桨齐射,我在安全距离外

网友:
横轴注意点

网友:
我用木桨飞3D都飞了过百起落,有的木桨连包皮都炸开了还继续上3D,从未射过桨!
其实只要小心作好木桨的静平衡,桨根打好502,用外丝横轴,确保主轴横轴不变形等保护措施,什么桨都不会射~

网友:
很简单,我现在每次飞时,都双手握桨用力向外拉一下,一是把桨拉直,二是看横轴螺丝是否松了,如果松了,大桨夹会被拉出一小节的,用此方法已避免了一次射桨,我用内丝。

网友:
前几天还射桨来着,都N年没射过桨了,后来检查发现螺丝钉太软,螺纹没法承受足够的离心力所致。另外桨重量不平衡,双桨都容易造成射桨。

网友:
飞前检查一定要做啊!还有大浆不能马虎!浆要用好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知道射桨很危险,木桨稍有破损都会增加射桨的几率,玻纤桨和碳桨能好点,但是旋翼头处要是上的不好也会射桨,希望懂得模友谈一谈自己防止射桨的好方法,让大家都学习下,小弟先谢过了

其实射桨也不是有多严重的后果,只要射桨电离开人距离5米以上,就算打到人也没有什么了,因为射桨后,桨片是沿着旋转面的切线方向横着飞,由于在射桨的瞬间,桨片的攻角大多不是0度,所以射桨后桨片会翻滚,速度急剧下降,很短的距离内就丧失绝大部分的动能,在天空的话很快就不怎么运动了,最后都是飘着落下地面。所以不可能发生打到人很严重的事故,几乎大部分的桨片伤人事故是在桨片没有射出时,即是油门误动作下打到身体造成的,或者干脆是JJ撞人,被桨片打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