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转速不稳定?

楼主(2010-06-09):
正常着车后,锁定风门,发动机的转速一会高一会低。是化油器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着车后,锁定风门,发动机的转速一会高一会低。是化油器的问题么?

1、看油管中是不是有气泡,看主油针的O型油封是否不严。
2要是老发动机,就判定轴承的好坏。

网友:
油管有氣泡會有這個現象么大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