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MS47级发动机为何老是烧火头

楼主(2010-06-09):
请问GMS47级发动机为何老是烧火头,换个火头发动机立马没问题了,可飞几个起落就又不对,加油门就熄火,怠速也不稳定了,而且发动机的温度也很高,请问哪里问题?(发动机压缩还是很好的)

网友:
加二个气缸垫子再试试。还有就是换成冷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二个气缸垫子再试试)意思就是理解为增加缸体空间对吗?还有现在用的是8号火头,也不知是不是冷火头,你说的冷火头一般商家处有卖吧?

网友:
先看是否贫油!
再看
你的发动机是不是倒装的?油箱的油平面是不是高于化油器了呢?
如果是飞机落下来就头朝上放置,放平后尽快启动起飞。

楼主:
发动机是侧装的,扳机上用的,油箱没有高过化油器。

网友:
你用的什么油?8号头是中性头。国产头有冷头。你一般咋调发动机?抬点头调吗?油针是不是开的不够。贫油也是问题之一。每样都检查一下!

楼主:
这发动机也找高手调过但问题依然存在,感觉问题1。用的油不好5%的。2。火头问题,准备下次用15%的油,再换冷火头试试,麻烦推荐一款冷火头吧,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二个气缸垫子再试试)是减少压缩比。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发动机也找高手调过但问题依然存在,感觉问题1。用的油不好5%的。2。火头问题,准备下次用15%的油,再换冷火头试试,麻烦推荐一款冷火头吧,感谢你的帮助。

我好多年没用过冷头了,三叶有,GMS也有那都是以前的事了。好像是3号头,你打电话问一下厂家吧。

网友:
对这发动机我也有同感!

之前用过这发动机,对其感受与楼主一样。发动机能上高速,就是易过热和怠速不稳,这与国产发动机的材质和设计有关。后来我改用15%油,8#火咀,将主油针调稍偏富,之后我飞行了200多次起降基本可以解决问题,当然调国产发动机最关键的是耐心和仔细观察,其性能也不要像OS哪样来要求!

楼主:
多谢了,放假去折腾,搞不好再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GMS47级发动机为何老是烧火头,换个火头发动机立马没问题了,可飞几个起落就又不对,加油门就熄火,怠速也不稳定了,而且发动机的温度也很高,请问哪里问题?(发动机压缩还是很好的)

发热的原因有二
1、贫油,或滑油低于4:1
2、浆大了,换小一号的浆。
此机可用,10*6---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