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温度到多少算过热呀,正常工作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0-06-09):
甲醇机温度到多少算过热呀,正常工作温度是多少?多谢

网友:
130-150

网友A:
测温枪没有用过,手上的感觉是:船跑完后收回来手是可以摸发动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温枪没有用过,手上的感觉是:船跑完后收回来手是可以摸发动机的。

楼主:
多谢

130-150是指船用的吗,是摄氏度吗,用手摸的话应该低于75度吧,多谢

网友:
150吧 车机 船机应该没那么高

网友:
看你耐久還是怎麼樣...總的來說.按車的那個調法是那個.不過有水冷.調的範圍可以擴大.
所以,調船和調車有個區別.調車用測溫槍.船的少見
不過也不宜太低溫.

楼主:
多谢

多谢多谢指点

网友:
手摸只是摸发动机机匣的温度,不代表内部也是这个温度。
船机的内部温度应该会比车机高,车机一般只有短时间高速,船机是长时间高速,且绝对转速应该比车的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悲賤狂英......我背後有很多大老闆(你的仇家們)都付了很錢給我架! 但你只回仁哥一個名,挍到我好像收了那麼多家茶禮又不做事!!!

 嗚~~~~~~~~賤仁~~~~~~~~~還..........................................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