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太短,自己做超薄大饼子花卡盘

楼主(2010-06-09):
long long ago ,是个土炮无线电爱好者,手里有几个珍藏的破喇叭,现在为了改车床,向它们痛下杀手。一个小点的喇叭铁芯改成了小拖板丝杆支架。
一个内磁的铁芯改成了四爪单动卡罐(还不敢叫卡盘),今天的主角就是一个超级大喇叭的铁芯,改成了锥柄花卡盘。

下一步,大家给点建议,是做成径向槽好呢,还是打一些孔攻丝好呢?

做成比这个更简单的。

网友:
实干家

 图上的貌似转速不高啊,
如果高转速需要做动平衡了。
楼主真厉害,
居然用费钻头做车刀

网友A:
喇叭铁做卡盘不行,喇叭铁是软铁,还这么薄,刚性不够。而且喇叭中的圆柱与铁盘不是整体,是卯上去的。
卡盘不牢固会出安全问题,切切!!!

网友:
  刀架跟刀一样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铁做卡盘不行,喇叭铁是软铁,还这么薄,刚性不够。而且喇叭中的圆柱与铁盘不是整体,是卯上去的。
卡盘不牢固会出安全问题,切切!!!

我翻来复去详细观察一番,还真是卯上去的。用电焊焊一下行不行呢?

网友:
那个刀架做的高!

网友:
好像是自行车锁!

网友:
有电焊,干吗一定要用喇叭铁?找块厚一点的铁板(大于10)再焊根圆钢不就行了

网友:
那个铜的手摇车床好!

网友:
车刀和刀架真是高啊

网友:
LZ也是DIY的高手

网友:
 和孕妇的刀架一样

网友:
想看看车床全貌

网友B:
没有小托板,楼主怎么车的锥度?

网友:
用钻头作的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小托板,楼主怎么车的锥度?

车刀是横刃的(我也不知道这么叫对不对),如果横刃和导轨平行,车出来的就是圆柱。
我把横刃转动成与导轨成15度角,车呀车,车呀车,车呀车,……(我的车床转速慢,力量小,进刀大了电机就闷住了),
一开始刃的右角和工件接触,车刀整个刃和工件都接触上了,就出来30度的锥度,再一直车到最细处达到需要的直径。
然后小拖板后退,大拖板以刃宽一半进刀,然后小拖板进刀,一直车到刃右半部分和上一刀车过的部分接触。
然后重复上述过程。

网友:
这个方法车锥度有创意

网友:
3楼行家啊

好心会有好报,呵呵

网友C:
恭喜WENBAI兄上床,给大家看看小床全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WENBAI兄上床,给大家看看小床全貌吧!

谢谢东北老乡关注,小床的大拖板还丝杆还没装,还没除锈,等都弄好了出来见人。

网友:
看着那么细的萝卜丝就知道,兄弟车那个锥度不容易

网友:
看来真下功夫了,顶一顶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我马上就要有卡盘了。keelai8兄的35元好的三爪卡盘被我抢到了。我打算把此铁块铆接的部分用电焊焊一下(自己不会焊,拿出去焊),当作法兰盘。
大家帮忙看一下,我的车床主轴外径24毫米,内径14毫米,壁厚5毫米。此铁块厚度4毫米。能不能招架住80卡盘?

网友:
老鼠的手扳!
楼主高人,能这样车锥度!

网友:
坛友们都是火眼金金的!!!等楼主发小车的全貌!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换一块鉄,这喇叭鉄是纯铁,导磁性能非常好,但机械性能很差,特软。能电焊干吗不再焊一块?

网友:
最好用铸铁车一个卡盘法兰,还要有定位止口,这样一劳永逸,这个喇叭鉄强度不够还容易变形,可以用自宫法车法兰盘。

网友:
真佩服楼主呀 车锁配车床

网友(2011-04-02):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我马上就要有卡盘了。keelai8兄的35元好的三爪卡盘被我抢到了。我打算把此铁块铆接的部分用电焊焊一下(自己不会焊,拿出去焊),当作法兰盘。
大家帮忙看一下,我的车床主轴外径24毫米,内径14毫米, ...

楼主的小床弄好了吗?给大家欣赏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铁做卡盘不行,喇叭铁是软铁,还这么薄,刚性不够。而且喇叭中的圆柱与铁盘不是整体,是卯上去的。
卡盘不牢固会出安全问题,切切!!!
正解

网友:
朋友多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