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小弹簧怎样DIY?

楼主(2010-06-09):
需要做几个小弹簧,就像晒衣夹那种大小的,形状也差不多, 请问能DIY吗? 用什么线材?绕线工具用什么?要热处理吗?煤气炉上烧能成吗? 望高手们赐教

网友A:
废自行车外胎两侧牙口处有钢丝。直径1.0毫米(刚测完),不用烧,直接就能弯成弹簧,就是劲不怎么大。

网友:
做真的弹簧一定要热处理的。如果要求不高,按楼上的方法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自行车外胎两侧牙口处有钢丝。直径1.0毫米(刚测完),不用烧,直接就能弯成弹簧,就是劲不怎么大。

谢谢提供,估计钢丝的弹力达不到要求。。。。

网友:
还是现成的吧,弹簧挺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找不到合用的形状,尺寸。。。。。

网友:
就把晒衣夹的弹簧拆下来用不就行了。

网友:
买弹簧钢丝直接绕好就可以 长期压缩也不疲软 我都绕好几KG了。夹子那种回转角度小更没有问题
估计又是玩50的

网友C:
谁有50图纸带恒压的 陈正有吗 ?》

网友D:
论坛里有过这个题目,图片在这。

网友:
危险的。。。。。
我今天买了很多,
为870做准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谁有50图纸带恒压的 陈正有吗 ?》

同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钳子不是来自月球就是来自火星,全是环形山

网友F:
引用 楼主:
需要做几个小弹簧,就像晒衣夹那种大小的,形状也差不多, 请问能DIY吗? 用什么线材?绕线工具用什么?要热处理吗?煤气炉上烧能成吗? 望高手们赐教

下面的链接20楼,第二段里面有制做弹簧的流水线视频下 载地址: S06E02 |弹簧|摊铺机|钢琴(第1部分:房屋)|钢琴(第2部分:安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8004&extra=&highlight=%2BWXS111&page=1

网友:
小时候做捕鸟的夹子,都是找钢丝绳拆下细丝绕弹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提供!

不是玩50的

是否直接买弹簧钢丝弯成型就可以呢?不用淬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有过这个题目,图片在这。

虎兄,
可否发个链接? 谢谢!

网友:
楼上的这个链接,做弹簧的好方法。应该继续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的链接20楼,第二段里面有制做弹簧的流水线视频下 载地址: S06E02 |弹簧|摊铺机|钢琴(第1部分:房屋)|钢琴(第2部分:安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8004&extra=&highlight=%2BWXS111 ...

感谢你的提供啊!

视频在下,还未下完, 但是,你那个贴前面的,有关汽车的视频却让我眼前一亮! 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尺寸不合适。。。。脚不够长。。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楼下虎兄的提示下找到陈正兄的帖子了 确实是好办法!

可惜已经关闭回复不能顶了,已加分表示心意

网友:
1冷拉碳素弹簧钢丝首先经铅淬火处理获得索氏体组织,然后表面磷化,
以很大减面率拉拔到成品尺寸,钢丝组织呈纤维状,有很高的抗拉强度和弹性极限,
良好的弯曲和扭转性能。冷拉弹簧钢丝尺寸精度高,表面光洁,无氧化和脱碳缺 陷,
疲劳寿命比较稳定,是使用最广泛的弹簧钢丝。使用时冷弯成型
   2  油淬火回火合金弹簧钢丝制簧后,不需要再进行淬回火处理,
只要象冷拉碳素弹簧钢丝一样进行消除应力处理即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

50已经泛滥了 哪都有。恒压是个鸡肋。
还是别在这论坛谈论这种事情的好,免的被和谐。

网友:
恒压是鸡肋是什么原因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