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量LED显示计(转)

楼主(2010-06-09):
是利用稽納(齐纳)二极管逆向偏压特性进行设计,请高手帮手看看行不?最好有更好的方法, 想自己D一个

网友A:
效果不好,你去哪里找这些理想稳压管?

不如用我几年前设计的四运放或者四比较器方案,当年还有无数PCB赠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好,你去哪里找这些理想稳压管?

不如用我几年前设计的四运放或者四比较器方案,当年还有无数PCB赠送。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没赶上啊

网友:
不就是简单的电平显示嘛?音响用得最多。
阶梯式显示,粗得很。

网友:
用一个带AD的最便宜的单片机加几个数码管,成本不超过五块钱,还是数显的。线路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