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西湖ZQ4116这个钻夹怎样才能拆下更换

楼主(2010-06-09):
正序浏览
请教各位西湖ZQ4116这个钻夹怎样才能拆下更换?原钻头偏了!我试过直接用锤打,但打不下来.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5cfb1b63-73b5-11df-a626-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已拆下.谢谢各位!
用三爪(拉马)把它拉用锤子轻轻敲打拉马的螺杆头终于拆下来了.谢谢各位!

网友A:
检查看,如果是锥度接杆连接的话,可以用三爪(拉马)把它拉下来,三爪不能抓住外圈来拉,会拉坏钻夹头,三爪要抓在和锥度接杆连接的那个芯轴上拉就不会损坏钻夹头,如果拉马螺杆已经旋的很紧还不动的话,用锤子轻轻敲打拉马的螺杆头,可以震松接头处。试试吧。

网友B:
新手瞎说:用拉马拉出来!也可以敲下来你可能敲的位置不对应把主轴固定住转着敲,如果夹头不想要了,想换个新的,以上两种办法都不行,翠花!上角磨机!哈哈!新人见解!

网友C:
拆的话就一个字,砸。不过要小心的砸。

楼主:
图片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