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一个问问问问~~~~~~~~~~~题

楼主(2010-06-09):
ESKY 6CH 的控为什么插12V电源充不了电 是ESKY原装的电源 我看了一下电源插头是内负外正 而控接口是内正外负 是不是把控接口的线反接焊上就行了

网友A:
这个要打开盖子确认好,否则会烧坏。

网友B:
把电源改成内正外负就行。控的充电内部都接有防反接二极管,反接也不会有问题,只是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