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下午突然无法锁尾,刚才发现油门50%以上后尾舵机 ...
我的450下午突然无法锁尾,刚才发现油门50%以上后尾舵机乱抖

楼主(2010-06-09):
我的450下午突然无法锁尾,刚才发现油门50%以上后尾
舵机
乱抖
油门刚好到要起飞时尾舵机两边自DL打动。要么久朝一边打到头,我打回来后要么就朝另一边打到头。我拿手里看油门推大后两边乱抖。
请高手帮忙。非常感谢
在线等
现在不抖舵了。只是无法锁尾,加了油门后尾巴狂转,修正下尾舵尾巴就反过来狂转,反正两个方向不停狂转

楼主:
忘记了说。我的是933

楼主:
我把电机三根线拔掉了后再推油门又不抖了。

楼主:
我把机器按在桌子上又不抖了。我晕

楼主:
现在舵机突然又不抖了。但是一推油门到快要起飞就尾巴乱转。我反方向打一下尾舵,又反过来狂转。

网友A:
回复 楼主:
检查陀螺仪是否设成反向

楼主:
下午换了中联后飞了几次突然就这样了。遥控我没动过啊

网友B:
狗三三做尾舵?933抖不是头一回的事了,呵呵

楼主:
现在不抖了。不是抖的问题了。是完全没法锁尾了。加油门尾巴就乱撞。陀螺仪设置时正确的。反方向。突然就这样的。跟皮带或其他有关系没?

网友C:
确定一下陀螺有没问题, 检查一下皮带是不是磨损了,换个新的皮带试试。

楼主:
我的皮带很松

楼主:
继续等高手帮助

网友C:
看我是列兵是吧,就当我没说。

楼主:
皮带已经检查,没有磨损。我才买的新450。才飞了不到一个星期。

网友D:
我的飞机也是抖 搞了我几天 全鸡的轴承、机身、尾桨夹全部换了 尾巴还是抖 等买皮带回来换掉再看看

楼主:
我不是抖。是无法锁尾。尾巴乱转。

网友C:
再多嘴一句,皮带太松,太紧都不行,皮带磨损了尾桨输出不够,就无法锁尾,皮带要拆下来检查。

网友E:
感度插头松,陀螺坏都也可能,反正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F:
是不是用的冰人尾箱,看看轮与轴是不是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度插头松,陀螺坏都也可能,反正一切皆有可能

正宗的东北话说:啥玩楞都备不住啊

网友:
看看尾浆夹是不是松了,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好舵机再来说说,明显不锁尾嘛,50%的油门还在地上呢,呵呵,深度怀疑电位器,或电机挂啦

楼主:
我用手压着,当然还在地上。

楼主:
搞好了。一言难尽。不是舵机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
说说咋回事儿呢 新手学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好了。一言难尽。不是舵机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热心帮助

因是什么地方松了?

网友:
检查一下尾桨是否是反的,转的方向对,角度是反的

网友:
什么陀螺?

网友:
上视频最好啊    则么个斗法    检查好 陀螺没有  要做好 减震的工作    还有 检查飞机的 主要部件有没有  弯曲跟 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