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炸机后 发现按照原来的电机和电调的接法居然是反转!换一下接法就正转了啊!不解!

楼主(2010-06-09):
在炸机后 发现按照原来的电机和电调的接法居然是反转!换一下接法就正转了啊!不解!电机 电调都没有动过啊!很纳闷啊!请老鸟求解!

网友:
电调内有内存记忆,拔线后掉电自动清除,可能如此,老鸟接着说说。

网友:
乾坤大挪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炸机后 发现按照原来的电机和电调的接法居然是反转!换一下接法就正转了啊!不解!电机 电调都没有动过啊!很纳闷啊!请老鸟求解!

如果是反转是不会炸机的,因为有单向轴承在,反转大桨是不会动的。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电机就炸晕了,鉴定完毕。
可能是电调炸了以后自动复位了。

网友:
怪现象,看厂家怎么解释

网友:
电调确实这样,一震原来的记忆就没了。我因此还白扫了两个大齿

网友:
电调炸傻B了呗。。。

网友:
什么电调,来暴下光

网友:
有这回事?

网友:
我的机炸了无数次,但没这种情况。

楼主:
是YT的原厂60A电调!电机是AKE的1700T

网友:
不知道,也顶一个!

楼主:
今天又飞了一下啊!发现以前的设置都没有了啊!现在的设置很乱啊!是的是电调的记忆消失了啊!汗一个YT的电调啊!

网友:
Y遇到类似的事,我尾舵机是9257,闲来没事,换了420的尾舵机,要把401的反向开关拨过来,过几天又换9257,反向开关拨了,还要把控的通道开关在拨反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