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我真的OUT了,电直450电机真的可以用在固定翼上

楼主(2010-06-09):
考虑冰峰450R35F经老支青点拨3D的有点够呛,遂拆下准备卖
虽然买的时间很长,但飞的时间不多,依旧如新,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相机效果太好了的缘故,照出来怎么那么旧啊~

忽然考虑到都是2212的转子能不能用的到固定翼上,随即比划了一下,欧了

原来是通用的呀,我真的是第一次知道,坛子上也没用人提过,hoho~~
我还有2个旧的450R35F可以用在固定翼上了,这个比较新还是舍不得用,完了2个旧的自己重新绕个kv1400出来就爽了哦

说了这么多废话还是上图吧

对了,谁要是收的话,我可以出的(顺便做个广告),实际比照片上感觉新的多哦

先来个屁股,一般炸机都是这变形,这个很好哦

先来个屁股,一般炸机都是这变形,这个很好哦

拍出来怎么这么难看啊~晕啊,齿还没来得及拆呢

拍出来怎么这么难看啊~晕啊,齿还没来得及拆呢

本来两个不相干的组合

本来两个不相干的组合

完美无缺,蒙娜丽莎

完美无缺,蒙娜丽莎

换个角度打量一番

换个角度打量一番

楼主:
沙发自己来,赞个小cai神
发图终于解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绕线圈,会不会降低性能?
干脆用个一级减速的电机安装架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高兴太早啊,这个直升机电机的KV值可比固定翼的大得多,一般2212,2217这类的固定翼用电机KV都在1200~1500左右,转速低扭力大,你这个得3500~3800左右,扭力小,用同样的螺旋桨直驱肯定过载电流过大,甚至会 ...

多谢提醒呵
我也打算用就的绕一个低kv的呵
性能还真没考虑到,不过就权当是废物利用了呵

网友:
加个4.1X4.1的APC桨。60A电调 破200公里吧

网友:
只能用于高速机。除非用减速组

网友:
建议LZ重绕线圈降低KV,减速组损耗大、噪音大。

网友:
这个适合小桨背推,还是别绕了,把三角形改成星型算了,那里头就6块磁钢(如果我没记错),在减kv值扭力也大不了多少啊

网友:
楼主费那么大劲干嘛,直接跟我换一个KV1400的2212电机得了。

楼主:
好事情,我也想换

网友:
全油门 。。期待空中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