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这个JJ

楼主(2010-06-09):
空机:飞魔士450 PRO
遥控器:天地飞6A 2.4G遥控器
充:LIPRO
电池:格式20c
陀螺仪:GP780
舵机:MKS-8910A
舵机:MKS545
电机:亚托无刷电机
电调:好盈Pentium-40A 无刷电调

这样的配置可以吗?我也是看了其他帖子才找的
还有救市尾舵机跟舵机是一个吗?还是2个都要的,本人新手不懂啊……

请高手帮忙看下~不对的地方也补充下,谢谢了~

楼主:
这么晚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啦~

网友:
菜鸟个人观点,不对请指正

空机:飞魔士450 PRO      凑合
遥控器:天地飞6A 2.4G遥控器      还是换了吧
充:LIPRO                       凑合
电池:格式20c                    不错
陀螺仪:GP780                          不错
尾舵机:MKS-8910A                    不错
舵机:MKS545                           不错
电机:亚托无刷电机           还可以(具体型号?)
电调:好盈Pentium-40A 无刷电调          不错

除了控,其他都可以了

还有救市尾舵机跟舵机是一个吗?还是2个都要的,——————2个都要

网友:
一般来说可以了,斜盘舵机3个,尾舵机一个,有多的做备用

网友:
天6a乍飞450??起码天6c啊!! 空机不错,我在飞

网友A:
我晕 电子设备 可以说是顶级 啦 ,那几样东西要多少钱呀 1000多吧
哎,控却上了个垃圾,你对的起GP780不,怎么调呢
空机也一般般,上个YT的SPROT,或者山寨的SPROT,电子设备换成933和750+520吧,节约出来买个控吧,怎么也得6EX呀 ,你能飞出电子设备的差别后,那至少是一年后的事情啦

楼主:
我算了下,全部大概要2500左右
如果照你们说的控换个的话,拿futaba就不止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 电子设备 可以说是顶级 啦 ,那几样东西要多少钱呀 1000多吧
哎,控却上了个垃圾,你对的起GP780不,怎么调呢
空机也一般般,上个YT的SPROT,或者山寨的SPROT,电子设备换成933和750+520吧,节约 ...

控我就飞乐迪的6EXP的,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