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解决B6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06-09):
我的B6充电器充电时是这样的情况:

1.
充电时电源.插头都在正常情况下充电,充电器的显示是正常的,每节电池显示的电压也是正常的,但是充到10-15分钟左右时就会报警,显示器就出现两行字母第一行是BATTERY  CHECK…第二行是OVER  VOLTAGE

2.
充电时电源.插头都在正常,设置的电池节数此时按Start / Enter开始充电。一按确认后就马上报警,显示器同样也是出现两行字母第一行是BATTERY  CHECK…第二行是OVER  VOLTAGE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充电器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是电池连接不正确,则是显示:
CONNECTION BREAK的字母。充电器显示的BATTERY  CHECK…        OVER  VOLTAGE是怎么回事?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的是imax B6充电器

网友:
我以前碰到的这种问题是镍镉,镍氢,电瓶这类的电池过放了,电池内阻过大,当你设置大电流充电时候,电流流经内阻时产生的电压加上本身电池的电压超过了你设定的电压值(虽然你设置的电压符合实际)。我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大电压设置,然后用涓流缓慢得充,充一会后,电压会持续下降,就不停得降低电压设置。。一直到正常。。

仅供参考。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电池接触不好。。

楼主:
可是我试过用两种不同的电池试过LiPo和A123电池都试过,2至6S的电池都一一试过了,结果也是一样的。

楼主:
我的电池是正常的,是没有过放的电池。因为我有几个这样的充电器,我用正常的来充都没事,就是用这个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解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lz的电池夹有接触不良的可能

楼主:
电池夹我都没换,每一个充电器我都是用同一个电池线插的。

网友A:
把P沟道功率管换掉,还有P沟道功率管第4脚的电阻10欧的看看正常不,把10欧练着的两个三极管换掉,一个是1AM一个2A,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换了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沟道功率管换掉,还有P沟道功率管第4脚的电阻10欧的看看正常不,把10欧练着的两个三极管换掉,一个是1AM一个2A,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换了    OK

兄弟!我不懂这些东东,你是否可以发个图片来我看看具体是怎么换和要换那一个件?我QQ619840878

网友:
你那充电器内部有个件损坏了,返厂修吧

网友:
无醉兄发个图看看,我的也是一样,还没修,先行谢过 !

网友:
P沟道功率管第4脚有一个10欧的电阻表面写(100)的那个,全部检查一下吧!

网友:
刚量了一下,电容下的2个三极管、电阻均OK,就是功率管的型号看不清,想网上查一下腿脚图。

网友:
P沟道可以用(4405)(4425)(4435)(字数大A数就大,我换左4425,10.5A的,冲A123用5A冲都唔怕啦)

网友:
好像是SI的4835,MOS管。

楼主:
真是谢谢各位兄弟了

网友:
忘记了,我还换了两个运放,LM2904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刚查了下,LM2904是双运放,估计不会坏,我的B6在插上2S电池的情况下,MQ2压降是7.2V,3S时压降是5.6V,断电量MQ2  G\S的电压差(用FLUKE 787D的二极挡,正负交替量)都只有0.61V或0.62V,估计还是MQ2坏的可能性大,刚在淘宝买了10粒4425,准备换MQ2,看看运气好不好。

网友:
我估计功率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换LM2904的主要原因是看它不顺眼,去买配件的时候看见有飞利浦原装的,手痒换掉 。国产和进口的运放就像4558D和NE5532的区别,(一般音响里面用的)一换,听起来的感觉都不同。应该换起来对它有一点点好处。没坏不换也行。

网友:
记错4558D系单运放

网友:
无醉兄是音响发烧友哦!我曾经是土炮党,这些年没动手焊放大器、摩CD、做音箱了,目前只留下10年前焊的电子管前级和功率放大器,很久都没听了。

网友:
我也是土炮党我的第一个土炮就是低音炮,用傻瓜IC,推12寸PIONEER!只牛是用方牛,pioneer噶。出到黎实际功率有成200W左右,系屋企噶感觉劲过酒吧!

网友:
 最搞笑的就是隔壁邻居(50多的阿姨)过来骂我,叫我小声点,说他家的灰(白色的墙)都被我震掉了!

网友:
傻瓜175,好象是中山达华电子的,我曾经用过,90年代初期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做的功放,很猛,声音也很干净,现在回想起来只是声音味道差点,不够音乐味。

网友:
用黎做后级够啦,而且系低音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B6充电器充电时是这样的情况:
1.
充电时电源.插头都在正常情况下充电,充电器的显示是正常的,每节电池显示的电压也是正常的,但是充到10-15分钟左右时就会报警,显示器就出现两行字母第一行是BATTERY  CHECK ...

你用块镍氢电沲充,看哪个串口总电压是否准。如果高很多 那就是串口电压 取样 电阻有问题。( 200K   18K )。

网友:
不是硬件问题,只需把充电电流减少即可,如减为500MA。

网友:
MOS管终于到了,今晚修,明天给答 案.(离深圳2个小时车程竟然5天才到货,可能放假吧!)

网友:
B6有两个DC-DC电路,有个是降压型,另一个是升压型,受单片机控制。MQ2是P型MOS管,与D1、L1、EC3组成降压型电路。MQ3是N型管,与L1、D3、EC3组成升压型电源。

网友:
各位兄弟,答 案出来了,MQ2换成4425后,刚上电(没插风扇),3S可以确认了,几秒钟有烟冒出,断电,检查一下,没事,原来焊的松香多了点,装上外壳,插好风扇,冲了5分钟,还没事,上来回帖,感谢各位兄弟的大力技术支持!  780兄有图纸吗?很想搞一份,谢谢!

网友:
每节电芯3.78伏,总电压12.7伏,比3个电芯累加高了1.4伏左右,但不会高到报警无法使用,原来的MQ2压降很高。

网友:
实时报导:充电器显示的总电压逐渐减少,向3个电芯的累加值靠近。

网友:
继续报导:每节电芯冲到4.06V时,提示充满声响了,总电压显示12.6V,充了940MAH(总容量2200),还有问题,烦请无醉兄及780兄赐教,最好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
串口负极经R7C(200K)、R7D(18K)分压到单片机36脚,串口正极经R7B(200K)、R7A(18K)分压到单片机37脚,单片机检测到37脚的电压减去36脚的电压就是总电压。查这四个电阻是否变值(先查R7B)。

网友:
报告:R7B变成了182K,电阻减小了,焊下来测得。R7A17.99K,R7D18.00K,R7C201K,780兄神算也 !

网友:
正在上网买电阻。

网友:
 试过了,照780兄的建议解决了那个问题!现在不报警了,谢谢

网友:
 LZ是不是设定了充电时间~~~~~~~~~~??我原来也被过~30分钟就自动停止冲电

网友:
今晚换了R7B\R7C,选了2个200.4K的电阻,一切OK!B6充电器修复完毕!特此汇报。

网友:
借用老帖发新问题:电池放电电流严重不准,还请780兄指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流取样电阻的问题。
放电电流检测:R-GOLD电流取样电阻,U5(LM2904)放大1+R5B/R5C=3倍从1脚输出到单片机35脚。

网友:
谢谢!昨晚充A123时又发现设置的1A电流,充的时候自动变成2.5A,再缓慢下降,变为2.3A左右,过程只有5、6秒,出现BREAK DOWN报警。今晚继续修,还请780兄进一步指点。感激中。。。。。。。。我想最后把这个修理过程全部整理出来,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充电电流检测:R-BLACK电流取样电阻,U3 (LM2904) 放大 1+R3B/R3C=7.7倍从U3第1脚输出,经R3A输入到单片机34脚检测。
另外U3第1脚输出还经 R14(4.7k) R13(10k) 分压到 Q23(过流保护) 的b极,如电流过大,Q23导通U1第1脚为高电位,Q1导通,MQ2(4835B)截止。

网友:
充其它类型的电池是否正常?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刚试了一下,锂聚充电正常。

网友:
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
折腾了一晚,这些都检查了:R-BLACK电流取样电阻,U3 (LM2904) 放大 1+R3B/R3C=7.7倍从U3第1脚输出,经R3A输入到单片机34脚检测。
另外U3第1脚输出还经 R14(4.7k) R13(10k) 分压到 Q23(过流保护) 的b极,如电流过大,Q23导通U1第1脚为高电位,Q1导通,MQ2(4835B)截止。没有发现问题,电阻阻值都正常,三极管正常。

锂聚放电还可以,设定1A,但放电只有0.4A,但能放,但镍镉电池放电时显示0.5A,实际没有放到电。

网友B:
锂聚能充,但是有一节先到4.20,就停了,另2节才4.0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聚能充,但是有一节先到4.20,就停了,另2节才4.09V。

对应的平衡放电电阻(RC 1~6)是否热?
哪个 放电电流 你不要折腾了,受放电功率影响,不是所有的电池都能以1A放电的。

网友:
R-BLACK、R-GOLD是五色环电阻,但不是标准的色环标示,我量了一下,R-BLACK为0.1欧,R-GOLD为0.6欧。780兄能告知具体阻值吗?再次谢谢!

网友:
我的B6买来没几天,也出现怎么样连接电池都是连接错误,直接退货了,又换了一台黑色的B6,现在用着一直很好。。。。

网友(2010-09-27):
这个充电器太山寨了吧!

网友:
哈哈!我又买了个新的VSTA充电器,能冲1S,效果相当好!这个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