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新机塞斯纳如何找重心呀

楼主(2010-06-09):
新手求助,新机塞斯纳如何找重心呀,新机回来快要做好了,各部份已经加固,现在就差找重心了,请各位达人指教

网友:
我新手一个,,不懂~!

楼下回答,抢个沙发~!!

网友A:
成品的航模 你按照它给你的安装位置装就能飞了 电池一般是放在机头下面的 会有个专门放电池的仓位   要是按照图纸做的  重心在机翼前缘的三分之一处(不知道什么是机翼前缘?就是把机翼分成3份 靠近机头的三分之一处)

网友:
就是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机翼3分之1的位置

网友C:
楼上彪悍,动作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彪悍,动作清晰

不是我的动作 是借用MD兄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品的航模 你按照它给你的安装位置装就能飞了 电池一般是放在机头下面的 会有个专门放电池的仓位   要是按照图纸做的  重心在机翼前缘的三分之一处(不知道什么是机翼前缘?就是把机翼分成3份 靠近机头的三分之一处 ...

这位兄弟别忽悠人家啊,哈哈!三分之一是以哪里開始的三分之一都不知道!哈哈!就算是成品機也不會電池他説放哪就放哪!實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呵呵!多潜水吧!

楼主:
多谢大家,说明书没有说呀。所以求教一下大家。机子装好,却发现电机是偏向一边。现在正在想用戒指垫起来试试

网友:
机翼前缘往后,移动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的位置,一般就是1/3的位置啦,然后在翼尖两端各用一个手指顶住并提起来,鸡头下沉,电池往机尾巴移动,鸡头上扬,电池往鸡头方向移动。塞斯纳的重心应当靠前一点,也就是鸡头要微微下沉,这样才好飞。

网友:
回复 网友D:

模型中 国讨教那么久,不如听君一句话!机头下沉才好,宁可重心调到靠近机头的1/3

网友:
试飞一下,就能找到重心了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杯具已经发现,重心还是没握好,导至打飞机,因为新手第一次飞,坚持控制一分钟后小炸了一下。后来发现电机超热,已经发贴请教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