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不知道该用什么尺寸的螺旋桨!!!!!!!!!!!!!!!!! ...
新人求助.不知道该用什么尺寸的螺旋桨!!!!!!!!!!!!!!!!!!!!!!!!!!!!!!!!!

楼主(2010-06-10):
1.4米的塞思纳182 40A电变 2217马达1100KV
电池
11.1V 2200 25C!!!
原配的是11*4.7 卖家给了4个9*6的..该用哪只?还是别的尺寸更家适合呢?

网友A:
kV 1100的2217电机确实3S电压下上不了11×4.7的桨,严重过载。9×6慢飞桨合适。不过卖家这样的搭配并不合适,这种飞机应该用kV值900左右的电机,上原配的11×4.7桨,发热低,省电,续航时间更长。

网友B:
个人经验:1047桨
个人经验:1047桨

网友C(2010-09-03):
重量是多少?泡沫机吗?

网友D:
我的是800KV铃铛电机 带上1155桨 够力

网友E:
800+kv, 1147桨可用。飞机有点大,有点重。其实玩翼展1米内得就可以,1400kv 配8060桨。 还有这个飞机想好飞,好好调整一下拉力线。否则炸起来损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