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V3四合一板子问题
电直、白痴

楼主(2010-06-10):
最近飞丘比特V3,打算换
电池
降落之前飞机一切正常…可是换完电池后板子上的绿灯闪完之后红灯怎么也不亮啦…一点控制也没有。
开始以为是开启了失控自动保护,但是拔掉电源之后重新对码之后还是一个绿灯再亮…红灯怎么不亮了啊,控和
电机
的电池都是新充的啊、都无语了,求大虾帮忙解决

网友:
我刚刚想了下,会不会是发射机坏了呢…因为绿灯一直亮,红灯没亮就是没有完成对码,长按对码键也没反应,还有就是前天我才把发射机电池充满,所以我的这个怀疑可能性很大

网友A:
检查一下四合一上的接收模块是否接触好了,松动,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没有问题的话再检查控。控一般没有问题。我曾经试过用12V的直流电接控,控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