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虾虾中 环氧树脂 是什么

楼主(2010-06-10):
我是新手来的 小虾虾已经用AB胶水拈连完毕,以前看DIY的高手 表面用环氧树脂刷一遍 接口处还用玻纤布贴上刷的  请教一下  刷环氧树脂的效果是什么  如果不刷会怎么样   环氧树脂的型号很多 用那一种 需要配比其他东西么?? 麻烦看过此帖的兄弟帮忙解答

楼主:
3分钟15个朋友看过  就没一个知道的吗 ??    没人帮忙解答吗?  太悲剧了............................

网友:
防水和加强强度的吧。新手猜的。

网友:
玻璃钢的船用玻璃布加强,你的虾虾是船吗?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我是3合板做的  之前看到别的魔友用轻木或板层 粘合后  是用玻璃布和环氧树脂 刷在表面  不知道其用意  而且我这里都没有化工店  也买不到环氧树脂  所以想知道刷环氧的目的  如果不刷会出现什么状况,我是苏州的 属于水乡 我看他们木头船外面刷的是桐油   它跟环氧能否起到相同的效果  麻烦大家解答我  头痛死~~~

网友:
刷一层防水漆应该也会起到作用吧

网友:
我也是做的 DIY  H虾  没用环氧树脂  ,强度还可以 一个人站上面没问题

网友:
我来回答楼主吧,支持新手。
呵呵,其实我也是新手。

环养树脂   加  固化剂  主要是特点有:   固化后强度高,  热化后,变软,可以拆除原有结构。 防水,防腐蚀。

玻璃钢布: 特点是轻,强度高,配环养树脂,加固化剂后,能构成模型结构。

如果楼主以后还准备玩船,我建议你在淘宝上订一套,环养加固化剂

型号像:   E51   E41  都行,固化剂的话,配套就行了。

再买几张玻璃钢的布,地址的话,我可以给你`~或上淘宝找~

因为船头里面最好要用玻璃钢布加环养加固的`~~

以后用的着的地方很多。

网友:
还有,环养的话,主要是模型加固和定型,船表面的话,上个色后,用清漆就行。

楼主:
谢谢  tmhao 前辈~!谢谢你指点那么多,   我现在又发现了个问题  我的机机是AB胶捻的 有点难看,  你们是用什么粘连的啊?   我看那么多DIY的船 都没看到有胶水的痕迹  难道用环氧沾的?   环氧可以强化表面 又可以做胶水用?

网友:
不要叫啥前辈,呵呵,我也是新手,就比你多玩几天`~~

嗯,AB胶也可以粘,好像有种环养的AB胶`

环养和固化剂也有全透明的,这样好些。

船加固的话,用环养最好,一是固定性好,二是用电吹风加热后,可以拆`~三 是,不怕水,有些胶怕水。

环养加玻璃钢布,可以起到强化表面的作用。光涂环养主要是粘的作用,比如电机架,轴啊,舵机架,还有船涂上做防水用,壳破了强补等等作用巨大。

楼主:
谢谢你拉,解说的那么详细,现在玻璃布找到了,4块钱一卷,环氧树脂我是真的没办法了,去淘宝的话,那一罐有点多,我也用不了,而且也不便宜,加了运费要60-80,唉~~有点郁闷啊,现在大概的样子做好了,你去看看吧 提提建议,再次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