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算过450的桨尖线速度多少吗?

楼主(2010-06-10):
11.1v电压 3680kv
电机
13t齿轮 100%油门
325木桨

网友A:
每分钟电机转速/齿轮比*60*半径*π*2 应该就是每小时的浆尖速度吧 不过这个应该是理想值 应该再乘以80% 我估计 也可能更低比如40%或者 60%

网友B:
悬停基本上在2000转左右,2000X3.14X0.35X2X60/1000=263KM/H

网友C:
离声速还有很大差距
大固定翼的桨尖速度快
24x8 8k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