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入450,希望老手给点建意,谢谢

楼主(2010-06-10):
模拟器练了有十个小时左右了,四面悬停基本没大问题了,在继续模拟器的同时,打算采购直机了,在选材配料方面比较迷芒,问题比较多,希望老手给点建意,万分感激!!

1.空机+电机:非耐克斯 450 SPORT  799元加69元得 天蝎星HK-2221-8马达,感觉比较超值,老手给点建意,新人上这个套装怎么样?

2.电调:不知天蝎配什么电调合适,看坛子里好盈40A用的人好象比较多,不知40A和30A有什么差别啊?

3.陀螺+尾舵:GY401+9257,这个好象是模友们都比较认可的,但是价格实在是有点贵,比机子都贵,新手有必要上这个高配置吗?还有个选择就是KDS800+MD922,便宜多了,但是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比较迷芒,请老手指点!!

4.舵机:请老手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耐炸的!!

5.电池:电池不知是怎么分类的,是不是整个机子共用一块电池就行了,还是,电机,接收都要分别配电池,新手第一次要买几块电池?另外请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

6.充电器:看重了IMAX B6  价格从一百多到二百多不等,有点晕,是不是有假货,该选什么价位的呢,还看到了冲电保母,这个有什么用啊,要不要配啊?

7.接收机,我的DSX7控原配了一个7通的接收机,可以用吗,还是要重新买个6通的?

应该就这么多了吧,还有没有我没想到的?欢迎老手帮我补充,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用KDS800+MD922的话必须有老鸟给你调,不然新手很难调,用GY401+9257省事好调
舵机可以考虑65mg、202mg
接受用7通可以,6通的重量、体积小点
电调用好赢40A的吧,或XXD50A的便宜
(同样新手,仅做参考)

网友:
非耐有一款电调45A的,舵机用北田金属的也不错

网友:
如果想拿450飞到能3d ,推荐用我这个配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电机不用太贵,一般能到你航线的时候  电机就差不多了,而且xxd电机足够用了,3d的时候也就快炸完了,到时候再换个好电机。
舵机先用北田2122吧,国产的精品,五六十一个,金属齿的,很耐炸
陀螺和锁尾可以有效的避免不必要的炸鸡,推荐直接用好点的,750+520或者401+9257,这俩配置千万不要混搭,要不会不匹配的。
电调就好赢的吧,40a可以一直让你飞到3D,来回折腾赔的钱,还不如直接一步到位。

旋翼头也可以不用亚托的,买套菲耐的旋翼头装上,但是尾将夹千万不要用菲耐的,精度很差,而且轴承也有问题。

双推意义不大,可以用金属的尾推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是新手,以下仅供参考。
1:实惠
2:好盈40A吧
3:米多就401+9257,米少的就上KDS800+922或HB730+922吧。。
4:在用md933,但经常会抖舵。
5:3E电池吧,是整机共用一块电池的。至少买两块。
6:IMAX B6+真货两百来块,要自配电源。
7:原配的接收就行了。。

网友:
好电机! 电池3块就够!太多了你是飞不完的!有时甚至一块也飞不完. 因为炸了

网友:
建议

电子设备一不到位是最好的 GY401+9257 也便宜了很多 舵权你不要用202MG 很容易天上死舵 保修都一是有去没的回 你相信你收202MG 就有结果了

网友(2011-01-07):
哥  能加我QQ574278395  我先问点问题//
或者告诉我你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