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V-1如何安装在600上?

楼主(2010-06-10):
请问各位同学,谁知道如何在600上固定GV-1的定速探头么,过去飞机上的algin定速探头和GV-1探头是否可以通用呢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你买个GV1回来看看就知道了。探头直接装在侧板上即可。

楼主:
我有gv-1,但是探头比亚托大很多

网友A:
我也用gv1在600上,探头安裝在側板內剛好,也美觀看不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gv1在600上,探头安裝在側板內剛好,也美觀看不見

跟我一样,嘻嘻……
不过要用两个螺母,或者用防滑螺母,或者上螺丝胶,防止松掉~
GV-1超好使,方便设置,控上基本什么都不用动的。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