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550E 想问下配什么多大容量的电池 飞机重心合适 ...
准备入手550E 想问下配什么多大容量的电池 飞机重心合适?

楼主(2010-06-10):
如题

网友A:
我提醒你,按照亚托的重量去找。YT的电池出了名的轻。所以我认为相同重量你很难找到和亚托一样容量的电池。
另外记得飞YT的鸡,电池功率和电机功率你要算下。1保证电池最大功率能达到电机2电池功率不要超电机太多。
因为亚托飞机已经够重了。

网友B:
有人说2200-5000mah都可以

楼主:
上面的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C:
这个要是用A123 28650飞的话 需要多少串多少并合适呢

网友D:
重点轻点差一些没太大关系的,你见过谁买亚拓的就一定是用亚拓电池了

网友E:
我用4000mah的觉得挺好飞的。。

网友:
2200mah飞不久吧

网友F:
3300目前是最好的

网友G:
重量来说,应该是3300好点,但3D飞行时间才三分钟,不过瘾的,而且在3D高油门情况下,容量低的电池发热量大。所以还是5000的好点,能到5分钟时间。 我个人建议5000的.

网友H:
4000mah 3d 4分钟 3.8左右,重心,价格刚好。

网友I:
哎!电池是大花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