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pro二极管烧坏了,请教一下可以用那些型号替换?

楼主(2010-06-10):
LIPRO中间那一片电路板上的二极管烧坏了,看到论坛上也有很多类似的事情。那二极管型号是SR260,但是我们这边没有这种型号的二极管。昨天去电子商城,那老板给我说用另一种二极管替换可以,不过我换了过后启动很正常,但把电池插上去后中间那个灯就开始闪了,没敢冲就拔下来了。希望各位懂这方面的大大说一下,除了SR360还有哪些型号的二极管可以替代?还有SR260这类二极管在那些电子产品中比较常见?

网友:
使用2A以上的肖特基二级管就可以了,耐压60V。不一定要那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LIPRO中间那一片电路板上的二极管烧坏了,看到论坛上也有很多类似的事情。那二极管型号是SR260,但是我们这边没有这种型号的二极管。昨天去电子商城,那老板给我说用另一种二极管替换可以,不过我换了过后启动很正常, ...
直接用3A的肖特基管换就行,常用型号:SB360、SR360、IN5822

网友:
  我的也是中间的那片有问题 换了SR360后还是一会儿灯亮 一会儿灯灭 搞不懂了

网友(2010-10-09):
我的今天也坏了中间那个灯不亮

不过已经排除  故障排除 先找了一个YS95 的稳压2极管子焊上去 灯亮了不过充不到好久就会红灯会一闪一闪的于是找了个 显示器释放上的 SR160 换了 现在 一能正常使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