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D8000除了原装的接收机,能不能用日冠免晶体的,或 ...
求助!RD8000除了原装的接收机,能不能用日冠免晶体的,或者其他的接收机

楼主(2010-06-10):
如题:
除了三和在产的,还有什么接收机可以用?当然最好是PCM的接收机

网友A:
免晶体的可以用!效果还行,用于飞电动不错,轻.
晶体的可以用JR的晶体试一试,原装的贵.

网友B:
PCM的没有,FM的可以
当初就是因为买不到PCM接收机才卖掉了RD8000

网友C:
PCM的没有,不过你如果要收,我倒有一个PCM接收机,你要么?72M的
兼容的PPM日冠的可以用免晶体的,一次变频的,和二次变频的,但一次和二次接收晶体不一定!一定要注意!

网友D(2011-02-17):
日冠可用
日冠的BP8D1可用,免晶体的,我用的很不错,地面距离800多米!

网友D:
日冠的RP8D1可用,免晶体的,我用的很不错,地面距离800多米!

网友E(2011-09-10):
虽然是老贴了,不过我还是要说两句。
1、日冠的二次变频免晶体接收机绝对能用在RD上,我的就是这么用的。
2、地面拉距离,比原装的接收机抗干扰性能好,距离可以达到400米。
3、使用开关电源BEC模式的中特微40A电调,会把原装接收机干扰的一塌糊涂不敢升空,对二次变频接收机干扰虽然也有,但是不足以致命。使用开关电源BEC模式的好盈40A电调没事。
所以,电调还是好盈的OK,接收机日冠的用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