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700E 用凤凰80A电调够不够用?

楼主(2010-06-10):
ALIGN 700E 用凤凰80A电调够不够用?

网友A:
很明显不够 600都要120A的了~  100A也勉强可以使~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够了,放心用,螺距别超过+-12

网友:
版主该 补习功课了 700E是12S  高压低电流 YT飞手亲自跟我说 +-13 绝对没问题 他本人15+-都试过

网友:
ICE HV80肯定是夠用
參考這裡有多少700E,裡面90%都裝ICE HV80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page%3D2&page=2

楼主:
再补充一下,我说用在700E 3G版直升机上是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不够 600都要120A的了~  100A也勉强可以使~

本人以为,不能这么比较。600用的是大电流,低电压。700是高电压,小电流。

网友:
80A为什么不够用?都12S了,电流能有多大,再说咱们也不可能老是暴力3D不是,电流在40左右就不得了了

网友:
螺距用15度,瞬间最大电流到130
只用12度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
這訊息可能要更正,Alan後來一直改用80A PITCH是14~15度~表現相當好
這視頻PITCH也是14~15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6249&extra=page%3D1

网友:
80A的 和160A的价格相差好大下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