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越尾浆夹射没了! 差点打我脸上!怕怕啊!

楼主(2010-06-10):
我的飞越尾浆夹射没了! 差点打我脸上!怕怕啊! 幸亏是刚起飞50工分左右. 只损失尾浆夹. 其他完好!

今天总算是见识飞越的质量了!

网友:
射的原因没搞清楚?
不能只怪飞越

楼主:
飞机下来后就是这个样子! 有什么原因?

飞机下来后就是这个样子! 有什么原因?

楼主:
谁知道怎么联系飞越啊!

谁知道怎么联系飞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装配上的问题。。

给大家解释一下如何装配失误能使轴承留着还能把桨夹射出去

网友:
轴承都拉开裂了呀。
外轴承没上胶,上胶要好点,我做的光驱尾轴,用R48粘得很牢的,没粘前,皮带轮都可以随意转动的。

网友:
震动导致的材料疲劳。

楼主:
这样的情况飞越管吗?

我是第一次玩飞越的!

网友:
射成这样真少见

网友B:
 有点不可思议。材质问题。

网友:
我原来的也是飞跃的 刚买的新机 悬停中射浆 是整个浆夹飞出……

网友:
晕,我刚买了这个尾桨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可思议。材质问题。

网友:
呵呵,莫名奇妙的原因

网友:
这个还看不出?完全是装配的原因。野蛮装配的结果:装配过程中,没有按照工艺要求装配,有2个可能 ,1是轴承本身已经坏,2是装配尾夹过程将轴承打坏,很可能是有碎球了,动态震动,在使用初期还没有反应。震动到一定的程度,在一定的速度时候,飞出。故障本身就是飞跃的,尾夹设计结构不合理,没有防护措施,仅靠轴承内圈锁位,还是不够的。还有尾夹加工精度低。

网友:
同情下,没搞到自己都是幸运的

网友:
一分价钱 一分货

网友:
我的YT上周也射了。和你的一样。郁闷周末早上刚到飞场。第一块电池刚起来尾桨夹就射了(损失尾推尾桨夹中联大奖主轴横轴脚架),回头检查尾中联螺丝滑扣了

网友:
罕见,这都可以射,塑料桨夹射的也不多哇

网友:
建议飞越更换一下轴承供应商,质量不敢恭维,间接影响了配件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