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软轴焊接在硬轴套里?

楼主(2010-06-10):
大家好,我是一个莱鸟。最近买了一种船,轴系很特别他是软轴加硬轴一起联用传动的。而且焊接部分很容易就断掉了。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轴断掉了用什么方法可以接上呢?

上图:!!!

网友A:
要根治换掉这软轴!这软轴我也用过,电机扭矩大点就会扭成麻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根治换掉这软轴!这软轴我也用过,电机扭矩大点就会扭成麻花!

轴已经换过两次了,只是想找一个修复的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焊锡塞到硬轴的孔里 下面用蜡烛加热  等融化了把软轴放进去 转转 然后就冷却OK
或者用 好的螺丝胶沾 乐泰638

用焊锡的方法不行,我试过,关键软轴不能上锡。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没叫你换原来的那种软轴啊!那种软轴你换一根断一根!我用的是一种不锈钢的软轴,就没断开过!

网友:
买o 记的软轴吧。。。我一直用到现在,都没有试过断的。。

网友:
有条件就找人做高温铜焊+磨光,保证即使断轴也不会开焊。
没条件就 Loctite 638 粘合,粘之前记得做好清洁,彻底除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叫你换原来的那种软轴啊!那种软轴你换一根断一根!我用的是一种不锈钢的软轴,就没断开过!

不锈钢的软轴 是什么样的可以给张图片?在哪里有卖?

网友:
先用点流酸在焊点上洗下在焊就成了,要是不锈钢的就去找那些装防盗窗的帮你用氩弧焊点下就OK了!

网友:
用环保锡。不含助焊剂得。或者把助焊剂烧干在放进去。在滴一点磷酸就ok了。磷酸用稀得

网友:
这套轴应该是属于硬轴 软轴的作用是代替万向节(刚性联轴器+软轴)  轴套里面整条都是硬轴

网友(2010-07-17):
1985孩子哪有你那么有米啊!!!!!!!!!

网友:
用那种大力液压钳把软硬轴相接部分钳紧,然后焊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