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大家一个电O艇的问题

楼主(2010-06-10):
我的电O配置是水冷3656 1800kv和125A水冷电调,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扣油门后,浆不是马上就呜呜的转起来,而是先突突突的慢慢转几圈然后再全速转起来,是电调的问题吗?
遥控器
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用在电车上是正常的。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调的设置问题吧

楼主:
买来后我设置了一下电调的低电压保护,其它的好像没做什么改动呀?

网友B:
电调的进角和启动模式有关系

网友C:
你貌似设置缓起了..........

网友D:
低电压保护的问题,扣油门的闪间电流最大,电压下降刚保护电压回升。电调上加大容量电容就ok啦!!!!

楼主:
电容没法加大了,我已经用704密封起来了,会不会是电调没有ubec,我直接用了额外的接收电的问题呢

楼主:
加个ubec,不用接收电会不会好

网友D:
只能说试试哦!!还有电池的c数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