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悬停脱控

楼主(2010-06-10):
你们的450悬停脱控能几秒,告诉我下

网友A:
关键是从脱控开始!到开始纠正姿态! 要看到哪种情况下为界!!!

网友B:
还要看是多少米高度悬停

网友C:
想脱控就给JJ加套平衡仪系统,脱个分分钟没问题的。

网友D:
一般飞机调好,应该会脱控5-8秒时间

网友E:
5秒没有问题

网友F:
我可以一直脱控 到它 炸

网友G:
1--2秒。

网友H:
3秒以上,我的机机就是调好时,飞起来很少修正。悬停也很轻松。调不好飞起来很累!

网友I:
脱控时间可以作为调机的一个指标,一般5秒算不错啦。

网友J:
好就5秒,差就2-3秒。还要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而定

楼主:
哦看来都差不多

网友K:
脱控时间长短,不是看操作技术,而是看调机技术咯。。。

网友L:
无聊
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