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GY401 陀螺仪 锁尾

楼主(2010-06-10):
我的新装450 用的天8S的遥控 gy401 他的设置 我的按论坛设置 设置A开关 0为非锁(NOR45%) 2为锁定(AVC48% ) 我在锁定的时候信号灯也是亮的 打遥控的方向也是闪的 非锁的时候 是灭的 都应该是正常的 但是我的就是不锁尾 这是为什么 我怎么用手左右移动机头 尾巴就是没 一点反应(在0-2 的开关上都试了)中立也找了好多下 请高手告诉我??

网友A:
用JR或FUTUBA的控就懂了,天地飞的不会

网友B:
1:你开机401自检,天8,A开关应在2的位置,(锁定位置),401红灯闪几下后常亮.2:你看一下参数设置第3项正反设置里,陀螺仪是正还是逆,如是正NOR为锁定,如是逆AVC为锁定.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