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发动机化油器改造

楼主(2010-06-10):
近来求化油器副油针特写图暂时无果,所以先上个化油器基础件的改造,50元发动机只有主油针和显度油针,没有新式副油针所以不是没有高速就是没有低速,想要调稳还是有点麻烦的,所以改造一下化油器给化油器加上个副油针!如下图在化油器的风门芯上开个斜向的滑槽,这个滑槽只能在原有的反面加工.式了下行程大至有1.5毫米左右空间可让油针进出行程.(忘说了我是用挫刀磨的,要是有铣床铣那会好的多的多)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说我上传的文件类型不对!

 原来我保存的图片有问题!现在OK了!由于晚上时间有限所以先上这点,下面的副油针固定孔改造有时间就马上图!不过置与改造后的效果如何我也没式过,近来在家怕吵到孩子!呵找机会吧

网友:
等你的图。

网友:
图在哪了???
试了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坐看楼主的实验是否能成功

网友:
真希望你能成功,但凭我的感觉没有难困.

网友:
怎么不上图片呢,很想看看你的改装

网友:
你这不是副油针!是节气门限位罗钉!

网友:
這是怠速油針

网友:
看来你是改不成功了

楼主:
 别急别急!这也只是试验,成不成还真不知道!但原理是一样的!这几天在做这个15级发动机的减速支架,准备装船!呵

网友:
我的船都做好了,就是没有控和舵机,一直放在那里,我也是用15级发动机做的动力,船可能太重了,有2Kg.可能会在水中熄火,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呵呵

网友:
LZ抓紧上调试过程啊,等急了。

网友:
能这么容易吗?费了一个化油器,肯定是这样的

网友:
精度够呛,精神可嘉

网友:
不如减小铜柱孔入口的大小,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这怎么可能是副油针呢???

吓我一跳,副油针业余条件下很难自己加工,你这个位置的是怠速油针,建议楼主先搞清楚油针位置再说吧

网友:
这种发动机在高速里熄火,油供不上来,是不是把化油器中那段铜柱的入孔变小是否可行???根据气流与压强的关系,当流速快时,压强小,流速小时压强大的道理,如果减小了入口孔,这儿的气流流速就大,对输油管的压强就会变小,油就容易供上来,发动机就不会因高速而熄火.

楼主:
呵!我才出了一半图啦!天天管儿子真没时间!在等等吧!还有LS的要是把化油器进气口改小只有一个结果,高速没了!动力没了!改小后就如加了限流阀,当气缸进入进气时是有时间的,在时间空间内由于口径的简小而无法进入足够量的空气!你说结果会如何啊!哎!要想提高点动力把口径加大个几丝到是可以实现!但加的太大又出反效果,会出现化油器口喷油!在等等吧!我会抓紧时间做实验的!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副油针在这用处不大。lz需要急速加油?

网友(2010-07-11):
我感觉精度差点吧,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2012-01-23):
我是等结果的

网友:
看到了  学习下

网友:
没看明白,支持diy

网友:
别改了

我以改过了结果是没成功哦 还是调不稳定的 后来我买了一只三叶化油器《110元》改装后 一试车 哈 很稳定的 要低速有 要高速有 你们可以试试哦 就是化油器贵了点,可是想想看日本发动机一台才25元就可以买到的 ,缸套 连杆 活塞 一套 13元 就可以买到 而三叶15级要260-280元的  缸套 连杆 活塞 一套 也是很贵的  日本的就换一套 缸套 连杆 活塞 就又是新的了 看 哪个便益哟

网友:
对日本TDKI15级发动机一点改进

对日本TDKI15级发动机一点改进 对日本T D K I 15级的发动机一点改进:有人说此发动机不值的一玩 受命太短 工作不稳定 功率小 小油门富油 大油门贫油 说的对可是你们想过它的优点吗? 就是便益,买一连干 活塞 钢体 一套才13元 就是买一整台才25元 所以我就对它动了手脚了  我买一只三叶的化油器110元 别的不改装好后烧了180mm的油 啊!好好玩哦 工作小油门不富油 大油门不贫油 啊 转的很稳的哟 看图我改的日本发动机

网友:
日发tdki的改进

网友:
找一块1.5mm的铜片 打好眼中间大眼10mm两个小眼3mm。10mm眼中心到3mm眼中心10mm 中心到中心

网友:
还有做的这个箍要打一个2mm的眼以便紧住化油器.焊接时不要死哦

网友:
这是买的三叶化油器 110元 是贵了一些 可是好用的一般是不会坏的
焊好后装到发动机进气口上一定要垫好不能漏气哟

网友:
在把三叶化油器插上拧紧卡箍上的2mm的螺丝ok

网友:
好了! 装上了可以去试车了 朋友是不是比三叶便益多了?你只要买 活塞 连杆 缸套 一套 13元 就可以玩到很多只的发动机了 。小提醒买来的发动机一定要拆开用气油好好的洗不能有一点小的铝渣的 用放大镜好好的找看哟不然会拉缸的哟活塞太软了!!!
2012-2-17 16:3

网友:
這化油器是AP15的嗎?有副油針嗎?

网友:
日本TDKI发动机化油器改造

我买是就是三叶15级车用化油器没有副油针 日本TDKI发动机也是车用的 可以把屁股后锯掉里面的平衡轴一定要要的起到飞轮的做用。我以改好了你们自己看这改吧 没有细图了

网友:
日本TDKI发动机化油器改造

我这里在给摸友提供一个好的 又省钱的改造办法:先好好的看看我画的日本TDKI发动机化油器的草图,看懂了在和摸友
分析

网友:
日本TDKI发动机化油器改造

这种化油器不好调就在于它在进油时在内腔里有一个7mm长 园5mm的空当,大家想想看 在这空里要存有油的 之所以油少了不行吸不到油 油满了就富油了,所以这个化油器的设计是不合理的 ,油针是没有控制进油以后的油了, 所以不好调哦 工作起来是很不稳定的,我根据其它的化油器的设计我就改了此化油器了。看图

网友:
日本TDKI发动机化油器改造

把以前的进油口锯掉7mm 用7mm的直钻扩孔 在用8mm的丝锥攻丝 在找一支8mm的尼龙螺丝 中心打孔0.8mm的 在磨细园4mm长6mm,后面在加出一个10mm长5mm的丝口来
这样就改造好了,内腔里是不存油的直喷到油道里和空气混合,油针开多大就进多少油的 很好调的 我才花了4元就改好了

网友:
日本TDKI发动机化油器改造

摸友看看我的小日本在转 转速达到了8100转 我的三条腿凳子都拽着跑 看看是不是很有劲哟

网友:
求清晰图和视频.高人阿

网友:
jozx模友你好 不知到你要的是哪张图?我的视频不知到怎样发到此论坛上的 以后会了在发谢谢

网友:
主要是对塑料胶棒的做法不是很清楚。特别是用什么工具能做好胶钉塞化油器里面很细的头部,只靠磨?

网友(2012-02-22):
一定要买一只尼龙带螺丝扣的8mm成品螺丝 买长一些的,加工用台钻,把尼螺丝加好中心对准0.8的直钻头 眼一定要打的直,打的深些没事的,小眼打好后在用4mm的直钻头打个一深6.5mm的眼,这个眼是在另一头打的,打好后在用5mm的丝锥攻丝《注意》这时一定要手工操做别用电钻,按照我给的尺寸锯好。5mm的丝功好后拧上一只螺丝在加到台钻上这时你就可以磨哪头4mm的喷嘴了用细钢平锉磨 磨的要一边粗的就是有些误差也没事的。明白了吗?

网友:
明白了,看来为了这发动机还得去买个台钻

网友:
你可以找个朋友有台钻的去加工啊 或是找个什么工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