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solo210了,确实好飞,适合新手(高清图)

楼主(2010-06-10):
今天收到210了,先把控改成美国手,试飞了一下,真的特别稳。为了保护脚架,给她穿上“鞋”了,呵呵,效果还是挺好的。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飞起来后尾巴会慢慢向左转(头向右),向左微调一点后,又会慢慢向右转,请问这种情况咋办?

网友:
照片赞一个

网友A:
恭喜LZ,照片是用50定焦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LZ,照片是用50定焦拍的?

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

光圈放的貌似有点大了,1.8的吗?飞机其他部分也虚化了!不过还是赞一个!

网友:
这款确实经典!——很卡哇伊~~~~~~~~~~~~~~~·································

网友:
DDD  太蜗牛 我都出了  新的不错  很帅

网友:
这个飞机有些太稳了!飞着飞着人容易会睡着!

网友:
这个我感觉和玩具三通比没有什么太大的飞行优势,100块的三通玩具也很稳!侧飞不大用的到的!

网友:
呵呵,4通模型和100元的玩具是不可比的,100元的小三通我也玩过,操控起来比210差远了

网友B:
我也才入一个:绿色的。但我认为它的模式2不是美国手,美国手是:左油门+副翼,右前后+转向。而这个是:左油门+转向,右前后+副翼(如果我说错了,欢迎拍砖:学习提高)。搞得我简直没法用,只好用以前那个改了手的大控来飞。再补充一点,这个机在无风的室外也同样能飞,效果可以的!

网友:
MODE2不是美国手?

引用 网友B:
我也才入一个:绿色的。但我认为它的模式2不是美国手,美国手是:左油门+副翼,右前后+转向。而这个是:左油门+转向,右前后+副翼(如果我说错了,欢迎拍砖:学习提高)。搞得我简直没法用,只好用以前那个改了手的大 ...

你这个大概是叫做MODE 4 ,这个在FUTABA里可以设置模式1到模式4,一共4种。
九鹰这个模式2在欧美没有异议,普遍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才入一个:绿色的。但我认为它的模式2不是美国手,美国手是:左油门+副翼,右前后+转向。而这个是:左油门+转向,右前后+副翼(如果我说错了,欢迎拍砖:学习提高)。搞得我简直没法用,只好用以前那个改了手的大 ...
因为你不会调,只要天线转个头 ,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鞋子没有作用  起落架主要是坏连电池那里

楼主:
现在基本上可以飞圆周航线了

不过昨天又玩了玩xtr模拟器,发现水平没啥进步。。。。。。。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我是从二通、三通、杂牌LAMA一路走来的,没人交流:由于二通、三通时期形成的习惯,想不到现在练得人机合一的控竟也是一个杂牌的模式MODE4!请问这种MODE4算是什么手呀?有人在飞吗?谢谢!

网友:
我也叫不上来是什么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我是从二通、三通、杂牌LAMA一路走来的,没人交流:由于二通、三通时期形成的习惯,想不到现在练得人机合一的控竟也是一个杂牌的模式MODE4!请问这种MODE4算是什么手呀?有人在飞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