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测试之--86步进

楼主(2010-06-11):
86型步进电机,身高150,12Nm,电流4.4A,使用电压20-80V

测试项目:空载情况下

                 最高转速
                 电压范围及对最高转速的影响
                 电机转速共振点

改日再测不同转速时的电流值,静、动态转矩,不同细分工作时的噪声分贝值等

先看看它的长相,

与其它哥们在一起时的大小比较

待测的86-150,是86电机中的老大哥

1.5KW的伺服电机

传说中的变态57,身高80

做为比对的42直线步进,有空时想用它做电火花打孔机的进给,只是还没想到给谁打孔......

网友:
太好了
我刚入了个差不多一样的。。。
期待LZ完成测试。。。

楼主:
先用24V4.5A开关电源供电,使用左下角的步进电机控制器发送脉冲

开关电源

800转/分

使用控制器做了多次定脉冲测试,在800/分时,未发生丢步

网友:
继续!!
800/分。。。
我的小车主轴有希望了。。。

楼主:
共振点测试

219时开始出现,直至接近300时才消失,此时使用16细分,应用时最好避开250左右的转速

这次由这只PLC发脉冲,上中白色的家伙

写个简单的程序,用个X口控制逐步提高脉冲频率

900转的转速,是由下面的电源完成的

楼主:
改用70V2A电流供电,随着转速增加,电压逐步下降,到800转时,已降到20几伏,说明速度的增加需要相应的电流提高供给

网友:
半夜起来撒尿,忍不住先顶一下.看下面这个变压器功率不够

楼主:
接下来,使用自绕的环变,可提供直流48伏左右,10安以上的电流

此时,步进电机可运行在900转/分

电压降零点几伏

楼主:
家里老烧灯泡,剩下的也没换上,光线不咋的,顺手测下,只12勒克斯

感谢海洋、延光俩小弟帮助完成此次测试

楼主:
感谢楼上DreamonIIfang二位陪我完成此作业

网友A:
直流80V能转1500

网友B:
感谢LZ辛苦测试。。。
空载900rpm,电流2A以上,
不知道带载的情况如何
期待下文。。。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80V能转1500

我预计的也希望是,下次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LZ辛苦测试。。。
空载900rpm,电流2A以上,
不知道带载的情况如何
期待下文。。。 :loveliness:

不客气,做好夹具下次上测功台

网友:
串连1500力量不大,改成并联,高速力量加倍

网友B:
正准备用86电机做主轴改小手扳,
就有LZ辛苦测试雪中送炭(这季节说这话有点热)。。。
天助我也。。。!

楼主:
复fang

这款电机是4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准备用86电机做主轴改小手扳,
就有LZ辛苦测试雪中送炭(这季节说这话有点热)。。。
天助我也。。。!

哥们好运

网友B:
刚量了一下,我的电机不含轴长是128mm,
比LZ的短一些,
也是4线的。。。

有个怪现象,其他电机外壳是没有磁性的,
这家伙外面磁力很强,卡尺都给吸住了。。。
不知道是不是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量了一下,我的电机不含轴长是128mm,
比LZ的短一些,
也是4线的。。。

有个怪现象,其他电机外壳是没有磁性的,
这家伙外面磁力很强,卡尺都给吸住了。。。
不知道是不是病。。。

不是病,步进电机都这样,拍照时它们都很亲热的挤在一起。

相比,那个BT57漏磁更大

网友:
回去测测我的4个86,86做主轴,期待老大们测试

网友:
期待进一步结果

网友:
我前年买了三个150长的86,15NM,还没开始用呢。让做的8线的,好自己方便改串并联

网友:
我也是12nm的86,谢谢楼主测试

网友C:
谢谢cpkf兄的分享!
之前买了3个110电机,还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cpkf兄的分享!
之前买了3个110电机,还没有测试过....

不谢!

一并感谢楼上各位的厚爱

网友:
12nm做主轴够力了,电压高(最好160V以上),高速才能有力.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刚买了三套12nm,150mm的86,配套了实用交流的驱动器,打算自己买一个自偶的变压器,直接用.不过想问楼主,我想用电机直驱我的西湖40A,够力不?还有联轴器有什么建议?我看有梅花的,膜片的,弹簧管的?那种合适?多谢各位指点了!

网友(2010-07-19):
想问一下,4相8线串联,接线A—黄接C+黑,B-绿接D+白,然后A+红,C-蓝,B+棕,D-橙,分别接驱动4线呀,驱动提示有误,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好了,我知道原因了,测试的时候,电压不好改变的,事先调好电压,再通电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这电机哪买的,多少钱

网友:
网上买的,驱动和电机一套700多一点。准备用在我的西湖7040上,机械该的差不多了,最近在看电气部分。

网友:
86的36v驱动,使用起来会不会不够呀,我也没找到性价比高的驱动,暂时是24~80v dc,6a(峰值8a),256细分的驱动。

网友:
我就是买的那个5A的驱动器,带86电机113MM长的,好像是8N。力不大电流调到最大在大概600转左右用手拧住电机轴就能抓停。用的是30V6.5A的开关电源,怀疑驱动器没5A输出,这个不知道怎么量。

网友:
会不会是其它问题,我用我的驱动,128细分,30v电压,驱动自带10k的脉冲,86电机150mm长,手肯定是抓不停地,力道还可以,关键是要整一个大一点的电压的直流电源,估计效果会更好一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