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852 的问题~

楼主(2010-06-11):
对环奇852很郁闷啊,飞着飞着飞到没电了电机就忽然不转了,不管飞多高都直接给你来个自由落体运动,在空中直线掉下来! 这个没电怎么不是越转越慢慢慢掉下来的呢?飞机快没电有什么提示的吗?

补充个问题:今天飞了一半忽然开始失控,一直往左飞,停下来看,右边那个副翼的舵机居然自己在不停的跳舞,一直在往上动的不亦悦乎,舵机那根杆都摇到12点位置了,遥控器根本就不能让它摇得那么高,关闭遥控器也是一样,只要是通电就开始跳舞,拿回家后忽然又正常了,这个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受到不明信号的干扰?

网友:
电调里应该有设置吧?我不知道LZ的飞机能不能哦,大部分电调都可以设置的。

设置内容是没电以后是直接断电,也可以缓慢降低输出。

网友:
楼主还是多潜水吧

环奇852不是模型,,只是儿童玩的遥控玩具,,我也有一个环奇811B的电直,,现在都丢一边了,,哪会有电调啊??多个所谓的锁尾陀螺仪已经是不错的了,,但是环奇这个牌子是没有滴,,还是先玩模拟器吧,,再从新手练习机开始入门了,,推荐塞斯纳182   1.4米翼展的,TAOBAO价格360带马达(马达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网友:
那是低压保护!环奇的很多都是直接断你电,没商量

网友:
只要你觉得开始无力就要马上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