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十字盘下面那个定位圈被我不小心拧裂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楼主(2010-06-11):
rt

网友A:
就是给主轴定位的外轴固定圈呀,裂开是主轴吗?那个固定圈不会容易裂开的吧。它和主轴是一套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给主轴定位的外轴固定圈呀,裂开是主轴吗?那个固定圈不会容易裂开的吧。它和主轴是一套的配件!

在网上查到了,叫定位圈,我是把那个螺丝扣拧裂了 ,大家一定要小心哦。

网友:
嗯,谢谢提醒,轻手轻脚d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到了,叫定位圈,我是把那个螺丝扣拧裂了 ,大家一定要小心哦。

拿4G6的鋁製定位圈將其中間用電鑽,鑽成直徑3mm 裝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