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设置完后怎么也进不去?

楼主(2010-06-11):
加密狗安装好并且工作正常,按照“千红的凤凰模拟器安装调试教程”设置好以后就出现以下画面,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试了无数次都是这样,请教解决方法

网友:
再开一台飞机 设置和第一次都相同 让两台飞机一起出来 激活一次再关闭第二台飞机就行

网友:
直机和固定翼的控都要设置下!然后把不用的关了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照楼上的朋友指点的方法搞好,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