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握杆的手法(一指弹和两指弹)

楼主(2010-06-11):
 握杆的手法真的会影响飞行吗?

我现在是一指弹,看了不少高手都是二指弹。现在我刚刚开始航线,不知道一指弹是不是有很明显的缺 陷?大家各抒己见,我学习学习,嘿嘿!

网友:
不容易精确操控而已。如果你用一指也能精确控制也可以不改

网友:
一指容易造成舵面干涉

网友:
完全个人习惯!!也有看高手一指弹的!

网友:
一指禅就是容易连带动作

网友:
你可以用一指禅,然后用食指靠在摇杆上,习惯一下,就跟2指差不多了。

网友:
一指弹可以不用吊带或托盘,理论上用托盘控制比较精确。

网友:
一指玩长点时间手很酸,动作容易变形,建议二指,我是一指改二指的,一周可以搞定

网友:
我是二指禅,用托盘。

网友:
二指禅:
方法一:拇指和食指捏住摇杆。
方法二:拇指压住摇杆顶端,食指护着摇杆。
不知道哪个正确?

网友:
10楼机器鸟的是方法一。

网友:
我也是二指禅

网友:
三指的怎麼辦

网友:
我是一指,省了吊带了

网友:
一指禅的高手也很多,运用得当精度速度都可以
二指禅比较常见,我看过一些录像,有些高手在做大幅度动作时候暂时是单指操纵,食指只是附在旁边感受杆位而不是捏.

网友:
我也改了
二指的响应速度不如一指直观,但是整体死角比一指少很多,其实跟指头多少关系不大,而是二指的掌心移到上平面了,一指的掌心在侧面。

网友:
二指在3D时模型(直机)的“顿挫”中优于一指。

网友:
阿拉伯疯子就是不用吊带,一指禅

网友:
我平时飞是2指。。。但只要飞自旋翻时,右手不自觉变成单指了。

楼主:
 哈哈!那么多朋友回帖,先谢谢啦!

由于一开始玩就是一指,习惯了,悬停的时候觉得一指很好用,比2指好控制。但现在开始飞航线了,用一指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然后又看身边不少人都是2指弹,所以有点小困扰,嘿嘿!但我琢磨着还是像前面朋友说的,应该还是各有利弊吧

网友:
初学的时候是一指,现在3D发现,动作大啦,容易带其他多舵,感觉一指不够用,练习二指中。。。就是得调控重心

网友:
爱用啥用啥
我坚持一指
个人认为二指更容易干涉

网友:
我用二指!

网友:
一指神功都是把其他手指头剁了!留一个逼着你练成的!!!!!!

网友(2010-09-25):
我j是用二指

网友A:
我用一指,日本手。为何左手拇指那么别扭呢?感觉没地方放,经常是按不住杆,而是拇指去推方向杆的侧面,很危险,是杆的长度不对,还是拿控的姿势不对?

网友:
左手油门二指,右手一指

网友:
很明显二指禅是正确的,但是使用时个人习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一指,日本手。为何左手拇指那么别扭呢?感觉没地方放,经常是按不住杆,而是拇指去推方向杆的侧面,很危险,是杆的长度不对,还是拿控的姿势不对?

一指杆要短,二指杆要长

网友:
我也是一指,想改二指就是操控的不如一指好就又没改,我也在矛盾中。

网友:
和34楼一样,我也是一指,想改二指就是操控的不如一指好就又没改,我也在矛盾中。

网友:
决定

美国手,决定改为二指手法。

网友:
能不能用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