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烧毁电机电调的情况大家遇到过没有?

楼主(2010-06-11):
我看有帖子说tank在信地回旋或者草地等地形行进的时候就有可能烧掉
电机
电调,这是为什么啊?是瞬间电流过大还是因为温度过高?
如果是后者的话应该还是可以解决的吧?现在不是有温度保险丝吗?买几个就行了吧?
但我不知道应该把保险丝装在哪里,哪里的温度最敏感?电机?导线?FET管???应该选取多少度合适啊??

网友A:
瞬间电流,

网友B:
 你整个A数高点 瞬间大电流超负荷了

网友C:
没遇到过,我的雪地草地急转倒是碰到飞履带的事情

网友D:
 我以前测量过,信地回旋时电流最大,如果地面阻力大点(如草地、沙地等)有可能烧。

楼主:
控制电流有没有方法啊??比如给电调加阀值??或者加保险丝??加保险好麻烦哦,要是能加空开就好了,哈哈哈哈!!!!

网友E:
我烧过vs的电路板,惨痛啊

楼主:
烧电路板的话是烧的哪部分??能采取措施吗?

网友F:
希望我的车别中标